请问各位大虾,有人用fpga直接操作w5300的吗?

楼主(2013-09-05):
W5300是一个标准的16bit总线芯片,需要对其进行配置,这个有点恼火,不知道如何下手。
还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ps:不考虑使用niosii的方式,那个效率太低了。

网友A:
我再弄 有什么问题啊?程序写好了,等硬件焊好后调试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A:
我再弄 有什么问题啊?程序写好了,等硬件焊好后调试

大哥,情况怎么样?共享一下啊。如果测试可以,可以意思点报酬。
QQ:1597465310

网友(2019-05-31):
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没问题 udp的客户一直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