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汉字直接显示,太方便了

楼主(2013-09-05):
       emwin移植好了以后,每次都要用U2C工具将汉字转换成UTF-8编码,十分不便。

       先用fontcvt生成所需字库(可根据需要随时添加汉字,软件可以去除重复),然后用U2C生成程序调用汉字时所用的编码。
fontcvt首先打开,然后disable掉所有的字,然后从一个unicode格式的汉字txt文档(另存一份UTF8格式的txt)导入你所要用到的汉字,也可以直接找到你要用到的汉字,然后右键enable就可以了。生成C码字库。U2C只能转换UTF8格式的txt文件。
              程序中也可以直接敲汉字,开始的时候显示不出来,终于找到可以程序中直接显示汉字的方法了:IAR编辑器的编码改成UTF-8。IAR默认编码在工程建立的时候也可以改成次编码,工具栏Tool》Option》Edit中 Default Chracter修改成 UTF-8,不用以后一个一个转换。对于已经建立的源文件可以逐个修改:编辑区右键选择Character Encoding=》confort to UTF-8.

    GUI_UC_SetEncodeUTF8();
   TEXT_SetDefaultFont(&GUI_FontXinSongTi14);//14x14 汉字库,用FontCvt V5.16转换
    hText14=TEXT_CreateEx(160-35,67,30,17,0,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GUI_ID28, NumToChar(BackLightTime));//背光时间
   TEXT_SetFont(hText14, &GUI_Font16_ASCII);
   TEXT_SetBkColor(hText14, GUI_INVALID_COLOR);
   TEXT_SetTextAlign(hText14,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

   hText15=TEXT_CreateEx(160-35,103,30,17,0,WM_CF_SHOW,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GUI_ID29, "常亮");//亮度
  //TEXT_SetFont(hText15, &GUI_FontXinSongTi14);
  TEXT_SetBkColor(hText15, GUI_INVALID_COLOR);
  TEXT_SetTextAlign(hText15,TEXT_CF_HCENTER|TEXT_CF_VCENTER);
  //TEXT_SetText(hText15,"常亮");
  GUI_Exec();

网友:
在研究中,回头试一下

楼主:
  看帖不回是不道德的

网友:
顶下,回头试试

网友A:
这个要MARK一下,我的显示方式超级麻烦

网友:
看帖不表达下对楼主是大不敬的

网友B:
楼主,控件上的都可以显示汉字吗?

网友:
EMWIN那个版本?
来个图片看看。
谢。

网友:
对IAR开发环境不熟

网友:
这么牛气呀!不知道keil有没有这个福利。

网友C:
我在自己的板子上移植了emwin5.20,将中文字库放在外部SD卡中,能够通过GUI_DisplayString函数将中文汉字显示出来,但是当建立一个对话
窗口时,BUTTON和Framewin上的汉字却显示不了。不知道楼主遇到过么?

网友:
我在另外一块板子上也是移植emwin5.20,采用字库芯片GL2312作为中文字库缓存,在程序中能够实现汉字显示,但是对于这两者有何区别想请教楼主高见。谢谢!

网友D:
用MDK也很简单,直接把要显示显示的那个文件改成UTF-8类型就可以了,显示144*144的点阵,4位抗锯齿,效果杠杠的

网友:
特别是四个大福字的中间两个。

网友:
emwin   现在发展到什么状态了。

网友:
这个算得上方便吗?不见得方便啊,一直不就是这么用的吗?

网友E:
请问楼主怎么改的编码,我的貌似没有呢

网友:
回帖是个好习惯!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版本是6.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怎么改的编码,我的貌似没有呢

Edit里面default chara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控件上的都可以显示汉字吗?

   Text和Button上面是可以显示的,我用的emwin5.16库,EFM32开发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自己的板子上移植了emwin5.20,将中文字库放在外部SD卡中,能够通过GUI_DisplayString函数将中文汉字显 ...

     我是自己建立的小字库,BUTTON和FRAME上都可以显示中文啊。中英文混显的话你要把中文和英文放到一个汉字点阵库里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MDK也很简单,直接把要显示显示的那个文件改成UTF-8类型就可以了,显示144*144的点阵,4位抗锯齿,效果杠 ...

话说,你那个开发板,我想来一个,但我只想要主板,其实就想熟悉一下LWIP,何价?屏对于我来说,无用。因为我根本不用这个平台做液晶显示的。不晓得这样,可出售否?哈哈,或者有简易版的也可以,有LWIP即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话说,你那个开发板,我想来一个,但我只想要主板,其实就想熟悉一下LWIP,何价?屏对于我来说,无用。因 ...

可以的啊,我现在不做销售了,只是发布一些例程,打理一下论坛,你上armfly的淘宝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MARK一下,我的显示方式超级麻烦

研究结果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啊,我现在不做销售了,只是发布一些例程,打理一下论坛,你上armfly的淘宝买就行。 ...

没有我要的这种板,套餐倒是看到一个,要860,疯了,卖这个钱,果断自己DIY一个,弄一个开发板的目的是为了加快进程;省时间罢了。你现在手上有空余的主板吗,一定要带网络口的,出一个呗,回头我跟公司申请一下采购一个,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我要的这种板,套餐倒是看到一个,要860,疯了,卖这个钱,果断自己DIY一个,弄一个开发板的目的是为 ...

我手头只有一个板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只有一个板子。

有网络接口不?LWIP不?哈哈。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网络接口不?LWIP不?哈哈。出不?

不出,我自己还要用。

网友:
这个不算是很方便吧

网友G(2013-11-01):
自己测试emwin显示汉字时用的是这两个函数:
GUI_SetFont(&GUI_FontHZ_SimSun_21);
GUI_DispStringAt("时间:", 0, 0);
用的是ucgui显示汉字的文件
使用软件FontCvt.exe产生的c文件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测试emwin显示汉字时用的是这两个函数:
GUI_SetFont(&GUI_FontHZ_SimSun_21);
GUI_DispStringAt("时间 ...

   控件和GUI_DispStringAt("时间:", 0, 0)都可以显示的,  GUI_SetFont(&GUI_FontHZ_SimSun_21);你在前面要加一句GUI_UC_SetEncodeUTF8();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件和GUI_DispStringAt("时间:", 0, 0)都可以显示的,  GUI_SetFont(&GUI_FontHZ_SimSun_21);你在前 ...

麻烦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实现在将整个汉字库放在外部的flash中,然后在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实现在将整个汉字库放在外部的flash中,然后在调用 ...

       做汉字数组好像比较麻烦,可以参考http://blog.csdn.net/efm32/article/details/7540244
    先做一个程序,接收串口汉字点阵库,然后写到片外Flash中。
    再然后可以改回应用程序,根据汉字偏移地址读片外flash数据显示。

网友:
谢谢willlijie的耐心解答

网友(2013-12-12):
能不能显示外文呀?有没有方法,求教。

网友(2014-03-24):
做个记号,不知keil是否可行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学习中~

找時間來試試看~

网友:
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
真心很赞  楼猪厉害

网友:
你mark你的,我记号我的。

网友(2014-06-19):
收下这个 小字库

网友(2014-10-08):
mark一下 虽然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技巧不错,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测试emwin显示汉字时用的是这两个函数:
GUI_SetFont(&GUI_FontHZ_SimSun_21);
GUI_DispStringAt("时间 ...

试试这个 不是demo版的 FontCvt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自己测试emwin显示汉字时用的是这两个函数:
GUI_SetFont(&GUI_FontHZ_SimSun_21);
GUI_DispStringAt("时间 ...

确实能显示,只是字体是怎么生成的啊

楼主:
   keil设置编码为UTF-8 同样适用

  GUI_UC_SetEncodeUTF8();
  GUI_SetFont(&GUI_FontXinSongTi1212);
  GUI_DispStringAt("年月日",5,20);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能显示,只是字体是怎么生成的啊

  这个参考比较详细 http://blog.csdn.net/efm32/article/details/8496835。另外将文本保存成unicode编码,用FontCvt Edit -> Disable all characters。 失能所有的字符. Edit -> read pattern file就可以将要显示的汉字一次生 全部导入,最后如果要显示英文,因此点击Edit -> Enable range of characters, 在弹出来的窗口中,选择范围0 ~ 7F。保存为*.c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这个 不是demo版的 FontCvt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2014-11-26):
mark,收藏
编辑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发重复了。不知道怎么删除?总之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已经做出来,在楼主发帖子前,进来看看不同

网友:
一直用ucgui_font软件,很好用。可以定制,也可以去重复,引用也方便。

网友(2015-02-06):
很有用的资料,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5-04-19):
emwin 汉字显示 ,不错,谢谢

网友(2016-07-15):
用fontcvt生成所需字库,必须要移植 emwin吗?调用 emwin里面的显示函数来显示字符吗

网友(2018-04-28):
最近准备采用大屏幕,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