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擦出flash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05):
如题:jtag能用,isp下载程序,就报错

楼主:
点程序同步,死isp下载程序,点配置同步,报错,“无法进入编程模式,请检测链接后重试".

楼主:
点数据文件同步,能读出eeprom数据

楼主:
解决了,把下载器usb端100欧电阻更改为50欧电阻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