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P MPU6050 角度变化很缓慢 跟不上速度

楼主(2013-09-05):
DMP  MPU6050     角度变化很缓慢  跟不上速度  用的是官方支持库   MPU6050的DMP
  大神么 怎么解决啊    角度值 是正确的   但就是变化很慢

网友A:
首先你看中断脚脉冲输出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看中断脚脉冲输出多快

没懂          什么脉冲啊

网友A:
6050有个中断脚,查他输出脉冲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50有个中断脚,查他输出脉冲频率

我移植DMP  没用中断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50有个中断脚,查他输出脉冲频率

测这个频率有什么用啊

网友B:
DMP直接输出欧拉角我用过,变化确实很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P直接输出欧拉角我用过,变化确实很缓慢

但是我同学用430的就没问题啊   变化的角度和摇摆速度能跟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这个频率有什么用啊

看正常不正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同学用430的就没问题啊   变化的角度和摇摆速度能跟上啊

如果你俩的硬件都一样,那就从软件上找差异,比如DMP的设置,欧拉角的转换公式。

网友:
看下是不是fifo的采样率设置的太小

网友C:
用的模拟I2C吗?delay延时多少?

网友D:
DMP数据输出速度上限是200HZ 不知道你的能有多少

楼主(2013-10-08):
引用 网友C:
用的模拟I2C吗?delay延时多少?

谢谢啦   问题解决啦   不是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P数据输出速度上限是200HZ 不知道你的能有多少

谢谢啦   问题解决啦   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问题解决啦   不是他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想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楼主把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E(2013-11-12):
我也觉得特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特别慢

只要PID算法好就可以啦   那个速度慢我没解决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

楼主:
其实我也不知道   显示出来速度 是慢点    但是PID控制起来还是  可以的

网友E(2014-02-28):
我的变化也很缓慢,我才是我的电脑的问题,还有就是串口速度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很即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变化也很缓慢,我才是我的电脑的问题,还有就是串口速度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很即时的 ...

波特率 太大就会出现乱码

网友:
楼主,看会下你的PID算法

网友F:
我这读到的速度有260Hz阿,灵敏得很。不过好像听说最快只有200Hz.

网友(2015-08-09):
引用 网友F:
我这读到的速度有260Hz阿,灵敏得很。不过好像听说最快只有200Hz.

请问楼主,经DMP输出后的姿态角,还需再次滤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