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用单片机输出的PWM调光不线性,急求帮...

楼主(2013-09-05):
大功率LED用单片机输出的PWM调光不线性。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一个开关管来调节200W的LED,调节过程一闪一闪的,一点也不线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阿??

网友:
闪的话,是因为你的频率不够高吧

网友:
加大频率

网友:
如果闪 ,那就是调光频率太低,如果是不线性,那就应该根据对数控制

楼主:
就是调光不线性,搞过一个对数的,但是更闪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调光不线性,搞过一个对数的,但是更闪阿

你在描述详细些,对数不对数都不该闪。有闪烁感一般都是PWM频率不够

楼主:
是这样的,现在做一个250W的LED,和一台样品用的是一样的单片机,一样的输出频率来控制一个MOS管调节LED的亮度,调节过程样品灯线性比较好,但我自己的却一跳一跳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试过用对数的方式输出PWM,也不是一样的

楼主:
如果不调节的话是不会闪,就是调节的过程感觉一跳一跳的,不线性

楼主:
而且用DMX的信号来控制更是一跳一跳的,比用电位器更是跳变得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用DMX的信号来控制更是一跳一跳的,比用电位器更是跳变得厉害

看来楼主是搞舞台灯光行业的吧?

网友:
首先,你要确保PWM的频率不低于75HZ,
其次,你要把调光做得平滑,那得看看你的PWM是多少位的,如果只是8位的精度,那就别谈什么平滑不平滑的问题了。
最后,驱动电路也是关系着调光效果的

网友:
DMX 255级调节时,内部必需要做到1024级或者更细的调光,在调节的时候慢慢FADE(约200MS),这样感觉才不会闪。

楼主:
其实主要是看到一台样品,用和样品一样的单片机,一样的输出频率,PWM的分辨率也是一样的,但是样品用电位器和用DMX调节的过程都是平滑的,自己做的就会一跳一跳的,不顺滑了

网友:
特别是在亮度低的时候,亮度对PWM很敏感~~只要稍微动一下PWM,就能看到亮度一闪一闪的,所以亮度和你输出的PWM根本就是非线性关系~~所以既要做非线性处理~~

楼主:
如何做非线性处理呢?感觉直接用电位器来调还好点,一用DMX来调就更加明显了,亮度是一闪一闪的亮起来的

网友:
在开关管后面加个电解电容试试呗

网友:
LED电源不是恒流的吗?

网友:
一百多瓦,3色,用PWM调光,一点都不闪,不知道是不是频率不够?

网友:
LED恒流 不是调节电流值嘛。。你这是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做非线性处理呢?感觉直接用电位器来调还好点,一用DMX来调就更加明显了,亮度是一闪一闪的亮起来的 ...

非线性调光~~~

网友:
也要搞这方面了,心里没底

网友:
当调节速度慢的时候  在低灰的时候是有一个明显的跳变过程   只有快速度过低辉区  才看不到跳动

网友:
说了半天,关键的技术指标都不说, 是需要保密? 你用的频率是多少 ?  从20%亮度到100%亮度, 是每步5%的占空比递进吗 ?

网友: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LED-Fading

网友:
我用100hz的频率,没10ms往上调一级也是出现闪烁的情况。
不知道如何解决好

网友:
未级如何驱动?控制电压范围?占空比?电源总功率,这几点查一下。

网友:
占空比,超过60HZ一般感觉;用NE555做的线路占空比从1%-99%没有问题,上周我在家还做过LED调光器。

网友:
占空比,超过60HZ一般没有感觉;用NE555做的线路占空比从1%-99%没有问题,上周我在家还做过LED调光器。(更证一下,少一个字)见谅!

楼主:
如果把占空比慢慢一步步增大减小,比较好一点,但是调光时间变得好长

楼主:
之前直接用单片机驱动BUCK电路做过一个恒流驱动,手动电位器调光线性也是好的,用DMX控制台来调光慢慢调也是好的,快速调光就有跳变的情况,现在客户要求用比较低成本的做法,直接用一个开关管来控制LED的亮度,但现在调光一跳一跳的,特别是用DMX来调,马上就要交货了!!!

网友:
PWM的频率决定了你的光在不调时感觉会不会闪,但是如果你是调光时感觉抖动,那么只说明你的调光分辨率不够,在低亮度时是最明显的,只有增加你调光的级数,然后想要什么调光曲线再做表或是算出来就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是看到一台样品,用和样品一样的单片机,一样的输出频率,PWM的分辨率也是一样的,但是样品用电 ...

有样机对比就最好了,那你自己加个平滑处理就可以了,
比如: DMX値从0调到10时, 你的PWM 値可能是从0调到100.
你收到DMX值时不要将PWM值直接变成100, 必须是0,1,2,3,4....一直慢慢加到100,这样调起来就不会闪了。

网友:
是这样的。。不怎么线性

楼主:
0,1,2,3,4....一直慢慢加,这样是比较好了,但是调光的速度就变慢了,但又不能调光慢

楼主:
慢慢加的话,PWM级数越高调光越慢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PWM输出,估计是某个PWM占空比有突变,若不是PWM自动发生重载,很容易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低占空比LED明显闪烁,怎么解决啊?

网友:
提示:对数关系,剩下的自己去做

网友:
光的亮度是同电流成正比,而人眼对光强的分辨能力,是每2倍光强,感觉亮了一级,比如1是最黑,2比1亮了一级,那么下一级就是4,以次类推,下面8,16 。。。。。。

网友:
买个光强计,频率固定(一个不闪的频率),给不同的占空比看光强。
然后画出占空比和光强的关系曲线,找出一个和这个曲线比较接近的数学函数。
然后求这个函数的反函数(反函数要你程序能实现的,越接近越好),就可以按照线性的光强得到相应的占空比了。

网友:
再提供一个个人思路:
加个光照度传感器,能测出实际光强(数字量或者和光强度相关的线性模拟量),用增量PID控制这个LED灯。
PID的输入量是光照强度,输出量是PID增量。

网友:
如果pwm硬件的分辨率已经确定,或提高分辨率不能满足频率的要求,可以在软件上使用抖动算法增加风辨率。
具体的算法是,如果要增加2位的分辨率,把pwm连续4个周期作为一个子周期,在每个子周期内对pwm值进行相应的调整即可。

网友:
估计是你调整时候,PWM没有输出的缘故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