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自动开启WDT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05):
我在配置位中是将WDT关掉的,
但烧好程序的机器器,用一段时间后,
会自动重启,(电源电压不用怀疑,相当稳定)
重新烧程序后,一切正常
求原因啊。

网友:
如果你肯定电源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软件故障,比如 除数为0等原因!

网友:
你在程序里配置的还是在烧写软件里配置的?

楼主:
配置位写在程序内的

网友:
#pragma config WDTEN  = ON

#pragma config WDTPS  = 2048

我是开启看门狗。  定时喂狗,运行正常!   你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

见鬼了

网友:
只出现过一次?还是一批都是这样了?

网友:
这个不容怀疑,自己错占了99%

网友:
那个型号芯片?

网友:
我是喂狗不成功, 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关掉WDT了

楼主:
是PIC16F946,读出来的的配置位与我烧进去的也不一样,
配置为还原成默认的值了,
真是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