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可以用什么替代?要示输出电流要比7812大。

楼主(2013-09-05):
有没这样的元器件? 功能和7812一样。输出稳压12V,但是电流比7812大一点的。

如果没有。是否把7812并联起来也能用?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小弟新手。求指点。

网友A:
并联的话,需要均流。。。。

网友B:
换封装

最简单 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封装

最简单 什么都不用改.

楼主:
都已经是L7812了。还不够用。再换大就成圆圆的,铁壳的那个了。。

网友:
加大散热片,或者用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话,需要均流。。。。

这个均流要怎么做?难度大不?

网友C:
干嘛不用DC  DC呢  这个不怕热

网友:
可以用三极管扩流吧

网友D:
有引脚兼容的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
dc dc开关电源效率高

网友:
直接DCDC做成7812引脚一样的小板,直接替换即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引脚兼容的开关电源模块

百度了下,这种模块输出和7812一样。也只有1A的电流。我想要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用DC  DC呢  这个不怕热

DC-DC 可否给个参考例子?

网友:
见过直接并联 7805的。

网友:
LM7812K
LM1084

网友:
LM2596-12印象里貌似能达到3A吧?

网友E:
7812+三极管扩流

楼主:
两个7812并联。这种电路稳定性怎么样,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12+三极管扩流

7812+三极管扩流是这样吗?

原理就是把三极管做一个射极跟随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7812并联。这种电路稳定性怎么样,可靠吗?

这个电路设计的完全错误。无论是二极管还是7812内部调整管的CE结都是负温度系数,约-2.2mV/K,这样均流的话电流大的那个管子发热导致调整管和二极管压降减小会进一步加大电流大的7812的输出电流,如此恶性循环会烧管子的。对于双极型三极管以及这种结构的ic,均流很简单就是加一个小电阻,0.1~0.5ohm即可,用二极管代替均流电阻是很傻比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设计的完全错误。无论是二极管还是7812内部调整管的CE结都是负温度系数,约-2.2mV/K,这样均流的 ...

怎么加个小电阻,marx,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F:
把D1D2换成电阻

网友:
KIA278R1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D1D2换成电阻

D1,D2换成小电阻。再把接地的这个D也去掉是吗
这个电阻精度要求高不、?

网友G:
K7812,开关电源型的。

网友:
器件型号      输出电流 *
LT1083             7.5A
LT1084             5.0A
LT1085               3.0A

楼主:
引用 网友G:
K7812,开关电源型的。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20几块钱啊??

网友(2014-03-14):
可以用,LM2576-12来试试,可以达到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