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负载率怎样在一个节点中用软件测出?

楼主(2013-09-05):
3q,CAN总线负载率怎样在一个节点中用软件测出

网友A:
简单点的,统计一下限定时间内的帧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统计一下限定时间内的帧数。

网络上的所有节点怎样知道总线负载呢?有如下几个问题探讨请教,谢谢。
1.如果用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进行一定时间内的帧数测试,则该节点需要配置为接收网络上的所有信息帧,计算出一定时间内的帧数量,从而测出总线负载,但这样只有这一个节点知道负载情况其他节点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让所有网络上的节点知道负载情况呢?
2.如果网络上的所有节点均配置为接收所有总线上的帧,从而进行各自的负载运算,这样显然不行
3.测出总线负载的方法是否如上面1中所述呢?还有其他方法吗?
4.计算帧数量的时间配置为多少好呢?时间太大,实时性差,时间小至一个点时,则负载率只有1和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