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小数控铣床

楼主(2013-09-05):
机架部分是球墨铸铁和钢板的混合体。轻量级的,总重150KG左右。安装3轴导轨的地方和T槽台面是球墨铸铁。保证一定条件下的稳定性。一个字,沉。

50mm厚的Y轴导轨安装结构件,球墨铸铁材料。

网友:
这玩意儿弄下来,开销不小啊。

网友:
这机器弄出来,要搬运是个大麻烦

网友:
这东东好重咂搬。。。。。。上不了楼啊

网友:
威武, 坐等后续!

网友:
是够厚重的,扎实

网友:
数控铣的用主轴直接带雕刻刀不好,最好用主轴电机带从动轴,从动轴上铣刀。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部分结构件完成加工后表面喷漆,双组份汽车漆。

有精度要求的地方先加工中心开粗,再使用工业平面水磨床精加工。材料是球墨铸铁。

楼主:
开始组装。。。

网友:
MON总能弄出让人眼红的机机,唉

网友:
是不是基座的强度还要增强啊?

网友:
这机机让人眼红

网友:
何止眼红,简直羡慕嫉妒恨啊,太霸道了!

网友:
加工这些东东需要大把银子

网友:
太历害了。

网友:
150KG,太霸道了!

网友:
高人啊,膜拜下

网友:
霸气外漏啊,150kg!!!

网友:
再次进来眼馋带佩服一下

网友A:
朋友。这款机子的主轴能用皮带那种无动力主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款机子的主轴能用皮带那种无动力主轴吗。。

可以使用无动力主轴的,原本设计就有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更新更新更新。。。。

网友:
LZ球墨铸铁哪里加工的呀,我这里只能到河北霸州或者泊头,没量很贵的,10年搞过一台,500KG,垂直度不好保证

网友:
原来是MON啊,难怪能做出这么NB机器

楼主:
更新更新。。。。

主轴冷却系统。

最新计划入手的冷却液循环水泵,全新DDC2

网友:
老霸气了。。。。

楼主:
给一个客户装的机器,一下子装了3台。拍了些干活的图片。

雕的是黑色的玉石,啥名堂不知道。客户说黑的比白的硬度高。不是木头哦。下面是刚刚雕出来的样子,后续还需要抛光。

这机器要是3轴全换伺服就更爽了,运行很安静,只听到轻微的磨石头的声音。

网友:
OH,MY GOD,YOU ARE RICH MAN...

网友:
lz是学机械的吧,老牛逼了

网友(2013-10-07):
够猛的,削铁如泥不?另外是用的多大的滑块和导轨啊。

网友:
有米之人.....

网友:
不顶对不起自己双眼

网友:
真大气,就是不懂精度怎么样

网友:
看不见图,做个记号,明晚用台式机看

网友:
霸气外露啊!羡慕

网友:
好东西
顶了,真心膜拜,能交个朋友吗?

网友:
用黑色玉石做了写毛笔字的砚台?

真挺光滑啊

网友:
这个铣床多少钱一台?

网友:
算铣床呢,还是雕刻机呢?样子像铣床啊,看到用途就更像雕刻机啦,还有那么多个步进电机,以及主轴

网友:
问问楼主看,这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