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发热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9-05):
用MC34063搭了个降压电路,输入24V,输出12V,

参数配置是:
Rsc=1.5Ω;
Ct=470pf;
电感用的220uh;
滤波电容CO=100uf,25V;
R1、R2=2K,18K;
问题是上电就发热,是给两个LM358运放供电的;负载电流不知道如果测量,估计100mA。
做了几个测试,把RSC换小增大电流,用了0.33Ω,问题依旧;换了电感,换成330,还是发热;没了头绪了,是输入输出电压和太大吗?芯片质量应该没问题,换了几个品牌,都是进口的,1.5拿的货。求指教,求方向啊

网友A:
电感是啥电感,二极管是啥二极管?
LM358直接24V搞过去得了,转12V干嘛呀,34063的输出纹波很大,很难抑制的。

网友B:
呵呵,我遇到过,把二极管换成低导通电压的肖特基二极管就不发热了,34063的2脚内部有个高导通电压的二极管。

网友C:
负载电流到底是多少. 这个一定要用万用表测出来,否则没有办法讨论.
芯片要用PCB来散热, 附近要加大1,7,8脚的散热盘.
另外芯片到底有多热,温度是多高,必须测量出来. DCDC本来就会发热的,只要不超过100度就没事.

网友:
很熟悉的芯片啊。。就是不懂、、、嘿嘿

网友D:
没说输入电容情况,要么小了,要么离33063远了,要么性能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啥电感,二极管是啥二极管?
LM358直接24V搞过去得了,转12V干嘛呀,34063的输出纹波很大,很难抑制 ...

电感如图,二极管用的是SS14,后级电路中的运放在24V供电状态下发热厉害,所以把电压降到12V左右,358不发热了,34063热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遇到过,把二极管换成低导通电压的肖特基二极管就不发热了,34063的2脚内部有个高导通电压的二极管 ...

我用的SS14,低导通的肖特基二极管,可否有推荐型号,这个电路什么样的合适?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到底是多少. 这个一定要用万用表测出来,否则没有办法讨论.
芯片要用PCB来散热, 附近要加大1,7,8脚 ...

半路出家, 学艺不精啊。负载电流不知如何测量的,工作时电流档搭在电源12V输出端吗?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说输入电容情况,要么小了,要么离33063远了,要么性能不佳。

PCB布局如图,输入电容用的铝电解电容,100UF5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B布局如图,输入电容用的铝电解电容,100UF50V

从线路板图来看,电容应无问题(因为你图中又加了叠层电容及钽电容?),
但是有以下两个问题:
1.电源布线宽度较小,目测最大仅1mm,建议加大,连到34063的⑥脚线布得宽点0.7mm左右;
2.34063的④脚接地,图中看不出来.连到什么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线路板图来看,电容应无问题(因为你图中又加了叠层电容及钽电容?),
但是有以下两个问题:
1.电源布线宽度 ...

34063的4脚接地了,有个过孔图片中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1.白圈处,加宽至1.5mm,画绿线部分线宽尽量加粗,包括34063②脚的引出线。

网友:
2.电流大小决定电流输出能力,选用过小的电感(尽管电感值是一样的),但带载后结果就不行;
3.尽量大面积敷铜(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S14,低导通的肖特基二极管,可否有推荐型号,这个电路什么样的合适?求指教 ...

就是SS14吧,我当时也是用34063把24V转5V,原先没注意,用了个0.7V多管压降的二极管,结果芯片接近空载都七八十度,原来芯片2脚内部有一个二极管,当管压降比外部小时,电流全流芯片内部二极管了,换成SS14之后,温度就降到三四十度了。另外开关频率也要尽量高些。

网友:
一个很经典的芯片  可惜自己不会用

网友:
我用过,不求深入,只是拿来用了用,还可以,不过,这个芯片啊,要正品的,如果要求高,自己做玩的话,倒是问题不大。国产的好像才3,4毛钱吧,进口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