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FPGA,频率比较高500M左右,都使用什么示波器?

楼主(2013-09-05):
大家 调试FPGA,如果使用了DDR2等器件,或  频率比较高500M左右,都使用什么示波器?

网友A:
大哥你都金牌了。用逻辑分析仪啊

网友:
高频用逻辑仪,除非你有16GSps的超高速示波器。

网友:
看时序用逻辑分析仪, 采样率也要很高了.
看信号质量用示波器, 3GHz左右的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都金牌了。用逻辑分析仪啊

哦,惭愧,
兄弟,我的金牌不是 fpga赚来的的,对fpga 开始用没多久,
我原来搞AVR 、CDMA模块、RTU、 arm 、CANopen总线协议的,这些比较熟悉

网友:
至少得2.5GHZ以上示波器才看得准。还得买差分探头。

网友:
安捷伦有高速示波器,不过价格很贵。

网友B:
数字的话还是逻辑分析仪好使

如果数据量不大,就用内置的SignalTapII

网友:
单单一个示波器也没啥用,需要完整的差分探头,完整的分析软件,一套下来最便宜大概也要30w左右,而且对于小公司的项目来说,现在ddr部分基本用的都是成熟的phy ip,用上示波器,改善也不是很大,况且用几次就搁哪儿了,实在没法和老板交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的话还是逻辑分析仪好使

如果数据量不大,就用内置的SignalTapII

用过一次,看到波形,但很快 就闪过去了,
还不是很熟悉怎么用,
而且有时候 能出来波形,有时候出不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一次,看到波形,但很快 就闪过去了,
还不是很熟悉怎么用,
而且有时候 能出来波形,有时候出不来, ...

你是指SignalTapII?
可以检查一下触发条件
我用的时候,捕获一次,就暂停一下,观察完毕后继续抓取

这东西对于内部的总线调试、高速信号调试等,非常有用!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探头,也很难达到那么高的速度

楼主:
嗯,是指的signal trap,
知道了,谢谢
另外  大家 都在使用    什么牌子的 逻辑分析仪?价格 性能怎么样

网友:
同问啊,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逻辑分析仪啊,我这边也需要啊。

网友:
国产的 就是周立功的高端的  或者 台湾孕龙高端的,这些也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