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菜新手虚心求教,好心人帮帮忙

楼主(2013-09-05):
怎么连接这些让42步进电机转起来,还有程序怎么写呢?
51最小系统
L289NJ-V1.02电机驱动
USB电源

网友:
论坛有例子 搜索下电机就可以找到不少 然后自己根据硬件特点对程序相应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在参加电赛吧?C题那个倒立摆?

网友:
简单!!4个OUT分别接到42电机的4根线,,,每连根一组,不知道那两根是一组的,用万用表测,通的是一组,然后再INPUT端按照AB,BA-,A-B-,B-A驱动,或者直接A,B,A-,B-,A驱动~~A, BA, B, BA-, A-B- ,B-, B-A, 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参加电赛吧?C题那个倒立摆?

那道题用步进电机???加减速带来的丢步问题,估计就把人郁闷死掉了~~还得快速响应~~~步进电机估计坐不了~~我师弟跟领导商量用步进电机,,,我建议不能用步进电机!!!我的建议就是直流电机+减速齿轮,,,伺服电机+控制器买不起,即使卖了也不一定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道题用步进电机???加减速带来的丢步问题,估计就把人郁闷死掉了~~还得快速响应~~~步进电机估计坐不 ...

试试飞思卡尔车上用的舵机。

网友:
坛里应该有。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