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驱动ST7565R问题

楼主(2013-09-05):
在做STM32F103VC驱动ST7565R时一直都点不亮LCD,不知道为什么,恳请各位大侠帮助。。。。
我的LCD电路图纸(见图片)

程序代码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LCD_CS0                GPIO_ResetBits(GPIOE , GPIO_Pin_1);
#define LCD_CS1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1);
#define lCD_RES0        GPIO_ResetBits(GPIOE , GPIO_Pin_0);
#define lCD_RES1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0);
#define LCD_RS0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0);
#define LCD_RS1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0);
#define LCD_WR0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
#define LCD_WR1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1);
#define LCD_RD0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2);
#define LCD_RD1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2);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CD_Initial(void);
void LCD_TransferCommand(int DATA);
void LCD_TransferData(int DATA);
void LCD_ClearScreen(void);
void LCD_Address(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COLUM);
void LCD_Test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Delay Time
* Input          : - nCount: Delay Tim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Delay (uint32_t delay)
{
         unsigned int opp=0, p=0;

        for(p=0;p<delay;p++)
        {
                opp=2860;
                do opp--;
                while(opp>0);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m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LCD_Initial();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LCD_TestDisplay(0x55,0xaa);
                }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GPIO Pi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TransferCommand(int DATA)
{//D_ReadBusy();//忙状态检查
        LCD_CS0;
        LCD_RS0;
        LCD_RD0;
        LCD_WR0;
        DATA = (DATA <<8)&0xff00;
        DATA = (GPIO_ReadOutputData(GPIOB)&0xff)&DATA;
        GPIO_Write(GPIOB, DATA);
        LCD_RD1;
        LCD_CS1;
        LCD_RD0;
}

void LCD_TransferData(int DATA)
{//D_ReadBusy();//忙状态检查
        LCD_CS0;
        LCD_RS1;
        LCD_RD0;
        LCD_WR0;
        DATA = (DATA <<8)&0xff00;
        DATA = (GPIO_ReadOutputData(GPIOB)&0xff)&DATA;
        GPIO_Write(GPIOB, DATA);
        LCD_RD1;
        LCD_CS1;
        LCD_RD0;
}

void LCD_ClearScreen(void)
{
        unsigned char i,j;
        LCD_CS0;
        for(i=0;i<9;i++)
                {
                LCD_Address(i+1,1);
                for(j=0;j<132;j++)
                        {
                        LCD_TransferData(0x00);
                        }
                }
        LCD_CS1;
}

void LCD_Test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8;j++)
                {
                LCD_CS0;
                LCD_Address(j+1,0);
                for(i=0;i<128;i++)
                        {
                        LCD_TransferData(DATA1);
                        LCD_TransferData(DATA2);
                        }
                }
}

void LCD_Address(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COLUMN)
{
        LCD_CS0;
        COLUMN = COLUMN;
        PAGE = PAGE -1;
        LCD_TransferCommand(0xb0+PAGE);
        LCD_TransferCommand(((COLUMN>>4)&0x0f)+0x10);
        LCD_TransferCommand(COLUMN&0x0f);
}

void LCD_Initial(void)
{
        LCD_CS0;
        lCD_RES0;//low volt reset
        Delay(100);
        lCD_RES1;//reset done
        Delay(20);

        LCD_TransferCommand(0xe2);//software reset
        Delay(50);
        LCD_TransferCommand(0x2c);//improve volt step1
        Delay(50);
        LCD_TransferCommand(0x2e);//improve volt step2
        Delay(50);
        LCD_TransferCommand(0x2f);//improve volt step3
        Delay(50);
        LCD_TransferCommand(0x24);//粗调对比度,范围0x20~0x27
        LCD_TransferCommand(0x81);//微调对比度

        LCD_TransferCommand(0x2c);//0x1a,微调对比度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LCD_TransferCommand(0xa2);//1/9偏压比
        LCD_TransferCommand(0xc8);//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LCD_TransferCommand(0xa0);//列扫描顺寻,从左到右
        LCD_TransferCommand(0x60);//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LCD_TransferCommand(0xaf);//开显示

        Delay(10);
        LCD_CS1;

}

帮忙分析一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