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雕刻机加工时,物料怎么固定?

楼主(2013-09-06):
是否需要买个专门的夹具呢??

网友A:
我买了几个压板,感觉还是这个压的好,以前也用过双面胶。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看你加工的什么样的工件吧

网友:
我用专门的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几个压板,感觉还是这个压的好,以前也用过双面胶。

方便压板 传个照片吗?

压板总感觉会碰到。。。。

网友:
网上有的是,考虑好进刀的路径和安全高度,小心一点不会碰到的。

网友B(2013-10-20):
双面胶总是沾的不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面胶总是沾的不牢

要用工业双面胶,比如3M的,用丙酮浸润即可揭下。要更强力的用金属502,拆时只有用铜锤。

网友:
建议买个夹具,方便

网友:
塑料夹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用工业双面胶,比如3M的,用丙酮浸润即可揭下。要更强力的用金属502,拆时只有用铜锤。 ...

请问你用3M哪一种的。。

网友:
哪位方便传下夹具图片,最好有购买方式。现在雕板双面胶老粘不平。

网友(2013-11-23):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3M哪一种的。。

邮购部这种也行: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 ... 1&super_id=1676

网友:
用压板吧 这个稳定的多也放心

网友(2014-03-14):
要加工的物料很高一样用压板也行吗??

网友:
板材底部设置一个类似吸尘器的东西,然后上面再用胶布固定。

网友:
问的太专业了,夹活是大工程。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先用压板固定,加工4个或者2个固定孔后,去掉压板,用固定孔固定。这样方便正反面加工时,XY坐标找位置
见我的雕刻作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384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