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5463的校准

楼主(2013-09-06):
请问,CS5463测功率因数必须校准吗?能不能不进行DC-AC-增益校准,直接测量或者只进行相位补偿?有没有用过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
坑爹的5463

楼主:
楼上调过吗?求教啊

网友:
用过, 按我的产品用途功率因数无需校准, 好像功因不能校吧.

网友:
有同事用过5460,测的是DC,太浪费了

楼主:
他那个寄存器读出来的值怎么转化为需要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啊? 四楼说无需校准,难道DC AC 增益均不校准可以直接用么?

网友:
我也没有校准过,最后读出数据放软件里面校准了

楼主:
你测的是什么?电压电流?那要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或者PF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