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分析一下图腾柱驱动和推挽驱动

楼主(2013-09-06):
推挽驱动三极管如何导通的,没看太明白。。。。谢谢。

网友A:
推挽可以减少mos 管处于放大区域的时间,降低发热,

实际用过图1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吧?
是不是要接一个负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可以减少mos 管处于放大区域的时间,降低发热,

实际用过图1 ...

能说说输入pwm,管子如何导通吗?
我都看不出来管子如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吧?
是不是要接一个负电源啊?

应该没问题,别人都在用了,只是不明白管子如何导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挽可以减少mos 管处于放大区域的时间,降低发热,

实际用过图1 ...

怎么个减少MOS管放大区时间?
栅极电容充放电快,使得MOS管导通截止快?

网友D:
H TL19导通,L TL20 导通,TL19加大推的电流,TL20加速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减少MOS管放大区时间?
栅极电容充放电快,使得MOS管导通截止快?

1、是的。实际使用,比直接驱动发热量减少很大,俩个电路用手都能摸出温度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的。实际使用,比直接驱动发热量减少很大,俩个电路用手都能摸出温度区别。

这种接法见的少,在GD间接稳压管的方法倒是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H TL19导通,L TL20 导通,TL19加大推的电流,TL20加速关断?

高手你好:
输入 hi  T19 E又没接地,T19怎么导通?  是不是加个下拉,理解T19导通才准确些?
输入 low T20 E 级为啥能确定是Hi 呢?   是不是加个电容,保持住上次高电平?
呵呵,反正没明白。

网友:
看不懂  很是纠结  我去

网友D:
这个要结合后面的mos管来看吧,mos管1,3脚间可以当成一个大电阻,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不对不知道,T19不接对地电阻我也用过,做中断检测直接到单片机IO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问题,别人都在用了,只是不明白管子如何导通的。

后级电路能简单画一下吗?你这个电路下面这个三极管没法导通啊?估计这也就是你的疑问吧?两个三极管连接处,应该是中点电压。

楼主:
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上图可能不对,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结合后面的mos管来看吧,mos管1,3脚间可以当成一个大电阻,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不对不知道,T19不接对 ...

这样啊,要结合后面电路去理解,我再搜搜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要结合后面电路去理解,我再搜搜资料,谢谢;

Yes,如果你是接地的,没有负电源,就要看后面了,不信你可以试试你把后面断开,在两个三极管连接处测试输出,肯定不对。
下面那个BJT要导通,就得依靠后级提供的电源,或者负电源,总之,两个BJT连接处直流电平要在中点处。

网友E:
运放的输出级就是第一张图差不多的结构,但是我感觉把第一张图的两个管子换一下位置也能工作吧,算不算图腾柱?

网友:
MARK, 以后学习一下.

网友F:
>> 我感觉把第一张图的两个管子换一下位置也能工作吧

只能工作一次,然後大电流烧坏。所以两个管子不能换位置。

要明白1楼电路 PNP 怎能导通,那就要了解 MOSFET 的闸极是一个电容,在 NPN 早前导通时已被充电至近 VCC,所以 PNP 的射极电压是近 VCC,如果基极电压是比射极低0.6V,那 PNP 就会导通,直至射极电压降至接近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我感觉把第一张图的两个管子换一下位置也能工作吧

只能工作一次,然後大电流烧坏。所以两个管子不能换 ...

原来是这样啊;
“那就要了解 MOSFET 的闸极是一个电容”
我这就彻底理解了。。。。谢谢高手点拨,茅塞顿开,我还准备GS并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 我感觉把第一张图的两个管子换一下位置也能工作吧

只能工作一次,然後大电流烧坏。所以两个管子不能换 ...

我也茅塞顿开了。

网友:
茅塞顿开!

网友:
推挽方式管子一个时间内只有一个管子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输出级就是第一张图差不多的结构,但是我感觉把第一张图的两个管子换一下位置也能工作吧,算不算图腾 ...

分析一下当驱动电压处于 VCC/2 的情况就知道能不能互换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一下当驱动电压处于 VCC/2 的情况就知道能不能互换位置了。

没有驱动电压的时候分析一下也是能互换位置的。

网友H:
图腾柱电路就是楼主的图1啊,这个电路工作起来很好的没问题

网友I(2014-11-03):
引用 网友H:
图腾柱电路就是楼主的图1啊,这个电路工作起来很好的没问题

不是说是推挽电路吗,为什么我按照楼主的图实际搭的电路发现,输出的电压总比电源电压低0.7V左右,上面的NPN导通VCE只有0.2V左右才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是推挽电路吗,为什么我按照楼主的图实际搭的电路发现,输出的电压总比电源电压低0.7V左右,上面的 ...

上管是射极输出,所以输出电压是由驱动电压决定的,就是驱动电压减去0.7V

网友J:
图腾与推挽的区别在哪

网友K(2014-12-16):
引用 网友J:
图腾与推挽的区别在哪

推挽是射极输出,图腾柱是集电极输出。

网友L(2015-03-12):
引用 网友K:
推挽是射极输出,图腾柱是集电极输出。

具体能发图吗,感觉很模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具体能发图吗,感觉很模糊。

恩,我又查证了一番,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至于图腾柱和推挽的区别,我现在也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恩,我又查证了一番,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至于图腾柱和推挽的区别,我现在也不清楚了  {: ...

很多书都很模糊,感觉写书的人自己都没弄清楚,误人子弟。

网友(2016-01-15):
PMOS驱动要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