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XP的SCT中的State 0和State 1究竟指什么???

楼主(2013-09-06):
看了很多遍LPC800的英文用户手册,还有ZLG编写的中文的“LPC800系列微控制器SCT外设使用说明 V1.01”,甚至是SCT的应用例程,有一个问题始终搞不明白:到底什么是SCT的State 0,什么是SCT 的State1

我看到手册上说:可以通过EVT.STATE控制事件在State 0和State 1下是否可以发生

也看到SCT有一个STATE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有5位有效位。。定义了SCT的状态变量

难道是说STATE寄存器5位全是0,也就是STATE=0b00000时是State 0;STATE寄存器5位全为1,也就是STATE=0b11111时是State 1??

那STATE = 0b00001或者0b00010时是state 0还是state 1???

求大侠指教啊,看了很多遍都看不懂,都快疯了!!!!

楼主:
查看了LPC1800的手册,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解释如下:

state 0应该就是指的STATE寄存器的值为0
state 1应该就是指的STATE寄存器的值为1,或者说STATE寄存器的最低位(第0位)值为1

我之所以一直困惑,是因为EVn_STATE寄存器有2位,最低位控制state 0下事件是否可以发生,次低位控制state 1下事件是否可以发生;可是状态变量寄存器STATE却有5位,5位怎么对应sate 0和state 1这两个状态呢??

看过LPC1800的手册中关于SCT的描述我明白了,我之所以一直明白不了2个状态和5位寄存器的对应关系,其实是NXP手册误导所致!!!

LPC1800的状态变量寄存器STATE也是5位,可他的EVn_STATE寄存器有32位,其每一位分别控制state 0、state 1、state 2 ... state 30、state 31下事件是否可以发生,正好32个状态对应状态变量寄存器STATE的5位。。。

再看SCT简介部分:LPC1800手册上写的是支持32个状态,而LPC800手册上写的是支持2个状态。。

这下就很清除了,LPC800的SCT是LPC1800的SCT的阉割版,把支持的状态的个数由32个减为2个。。。

可是LPC800的手册却很奇怪,既然支持的的状态是2个,而且EVn_STATE也从32位变成了2位,可那个状态变量寄存器STATE为什么还是5位呢??应该是1位才对啊???而且手册上也对此没有任何的解释说明。。希望NXP能够标注清除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