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88A 无线串口

楼主(2013-09-06):
LGT8F88A + nRF24L01 制作的无线串口 供大家参考  支持双向通讯    本程序只需修改下接收发送端的地址就能相互通讯了

网友A:
支持了 有sch和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了 有sch和pcb吗

就是用LGT8F88A的最小板用线连接至nRF24L01模块,附件里面有连接方法和nRF24L01模块的图。

网友(2013-12-20):
恩,我这正想用NRF24L01做通信呢,好东西

网友:
nRF24L01通信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用在LGT8F08上可不可以?我改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用在LGT8F08上可不可以?我改端口。

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支持双向双工通讯吗?

我看了源代码,看24L01的初始化部分,是采用了自动应答的机制。但在Uart中断里面,是接收到了一个字符就马上发送并且转到发送模式,这里感觉不太对啊

楼主(2014-01-20):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支持双向双工通讯吗?

我看了源代码,看24L01的初始化部分,是采用了自动应答的机制。但在U ...

PC发送过来的数使MCU进入串口接收中断,然后MCU设置RF模块为发送模式,将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我这里写的是收到一个数据就发送 你可以自己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