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步进电机运行噪音

楼主(2013-09-06):
步进电机 运行噪噪音,除了细分以外还有其它方法吗,加减速有关系吗,

网友:
小的步进电机我都没听见有听捏。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用橡胶垫住。

网友: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1、启动速度不要太大,32细分下脉冲频率在1.6K左右。
2、要有明显的加减速度曲线,加速过程前半段加速度逐渐变大,且每一步的速度变化不要太大。
3、还有驱动器本身的性能,有些模拟驱动器,电机上电后噪音就很明显。

网友:
跟驱动电路有关,然后就是用机械的方法减震

楼主:
我用的是6225,我看有人做的好静

网友:
怎么又是6225~~~

网友:
驱动6225的PWM频率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高了啸叫~~低了抖动~~(2年前,不记得,貌似是高低反过来~~),其实加速曲线和电机噪音并没有很必然的联系~~噪音跟电机类型,电机驱动器,五金结构有关系(就是装电机的那个东东~~搞不好,会产生严重的空腔共振,嗡嗡的响~~)~~在软件上,电流控制是关键,电流控制得好,可以大大减小噪音,还可以减小共振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

肯定用过嘛~~两年前~~

楼主:
如何控制电流,

楼主:
我的PWM频率大约18K,现在加减速就有啸叫声音

楼主:
在低速时候还比较安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低速时候还比较安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1412-1-1.html

网友:
MYqiang1990是高手,上次我也遇这样的问题,不过还真难搞,电流也是跟速度变化的,可是声音也没有小很多,还是可以感觉出来,不知你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像速度到一定程度时,电机本身的轴承也会有很明显的噪音
电机与机架形成共振,会产生噪音
PWM频率不适合,会产生噪音
深入点,续流方式也可能会导致噪音

所以单说运行噪音,可能都说不到点上

网友:
这个IC如何没有续流方式,我想应该处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速度到一定程度时,电机本身的轴承也会有很明显的噪音
电机与机架形成共振,会产生噪音
PWM频率不适合 ...

恩。。对。。还有个续流方式~~

楼主:
MYQIANG,L6225,那来的续流方式

网友(2014-08-07):
碰到相同问题,不知道LZ解难决了没有

网友:
吸引海面,包起来

网友:
翻翻myqiang1990的帖子你就知道了,会有很多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