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摄像头采集图像的请教

楼主(2013-09-06):
手上有一个模拟摄像头,外协厂家提供了它的驱动,我们准备使用它来采集图像进行分析,现在情形如下:
自己搭建了模拟摄像头的外围电路,在linux2.6.38系统起来的时候,显示摄像头驱动成功安装,系统认出摄像头了,然后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应用(v4l2图像采集),调用应用的时候,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是一条一条的蓝色线条,同样的应用放到飞凌的6410摄像头,能够正常看到图像,我想问问,现在的情况是:
1:是不是我的摄像头外部电路存在问题?参数之类的没匹配好?
2:现在的情况下,能认为摄像头驱动是好的吗?是不是说只要能采集到图片,就已经说明驱动没有问题了,要提高采集的性能,只与应用相关,与驱动无关了?

网友A:
最好是先确定下你的模拟摄像头到底是不是好的!例如在PC平台上面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确定下你的模拟摄像头到底是不是好的!例如在PC平台上面试验一下! ...

摄像头应该是好的!我想问问,我可以怀疑驱动方面的原因吗?

网友A:
因为,如果你要去怀疑驱动的话,那你就麻烦了,估计你肯定搞不定的,因为你是第一次搞!怀疑摄像头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如果你要去怀疑驱动的话,那你就麻烦了,估计你肯定搞不定的,因为你是第一次搞!怀疑摄像头是最简单 ...

呵呵,的确是的,要是驱动有问题,会很麻烦的!所以我才想问问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