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大厂Ferroxcube的磁芯资料

楼主(2013-09-06):
产品选择指导:http://www.ferroxcube.com/appl/info/PSG2003.htm
数据手册:http://www.ferroxcube.com/appl/info/HB2009.htm

有网速快的上传上来啊。。。我这网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多页

我又在其官网找到了一个设计软件。不错。。

网友A:
一般这些大的磁芯厂商都有很多配套设计资源的
不过很多设计工具是封闭的,无法知道设计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些大的磁芯厂商都有很多配套设计资源的
不过很多设计工具是封闭的,无法知道设计细节 ...

那个帖子的问题还没说完呢

还行,我看软件的help文档里面给的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A:
呵呵,磁芯容不容易饱不饱和不是因为Br=0,只是Bsat决定。
事实上,铁磁性材料的剩磁总是不为零的,过零点的那条磁化曲线只是初始磁化曲线,而不是磁滞回线。
磁芯损耗分为铁损(磁芯材料损耗)和铜损(绕线损耗、屏蔽层损耗);铁损与delta B、fs、材料等有关;铜损主要指低频的导线直流电阻引起的损耗,高频的包括趋肤效应、领近效应导致的交流电阻大于直流电阻所引起的损耗。

楼主(2013-12-13):
引用 网友A:
呵呵,磁芯容不容易饱不饱和不是因为Br=0,只是Bsat决定。
事实上,铁磁性材料的剩磁总是不为零的,过零点 ...

前辈我问您个问题,就不重新开贴了。。。我知道你熟悉pspice。。我下面仿真一个buck的开环特性。。。穿越频率应该是10K。
但是增益怎么都负好几百了。。不知道这种电路如何仿真开环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问您个问题,就不重新开贴了。。。我知道你熟悉pspice。。我下面仿真一个buck的开环特性。。。穿越 ...

Pspice仿真内核是spice,spice内核仿真器很适合线性电路仿真。
对于AC分析,spice内核是在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或者叫稳态工作点)附近,加小信号扰动(小信号指的是幅度不影响这个工作点,而频率就是自己所设置的频率范围),
这样电路中每个时间量都会包含对应扰动频率的响应。就像对三极管放大电路做频率响应分析一样。
对于开关电源这类非线性系统(强非线性),如果照刚刚所说这样做AC分析,那么首先要的到电源稳态工作点。
对于spice内核,在做AC分析时,首先会做OP分析(这是仿真器默认的,即使自己并没有这项分析);问题就来了,开关电源不同于线性电路,就拿简单的buck拓扑,
在主开关导通和断开这两个阶段,所对应的电路状态是不一样的,那应该取哪个工作点呢?答案是,spice不知道。
另外,spice仿真开关电路时,即使做时域分析,要得到稳态的波形,通常会比象形电路要花更多的时间,而spice所做的OP分析只是简单的把电路中的电容做开路、电感做短路处理(若包含初始条件,就要附带上对应的参量)。

我所理解的,spice中直接对开关电源做频域分析,只能这样做:不管是开环还是闭环,首先要使电源能达到稳定状态;在这个稳定状态的基础上对自己所需要的频率点,对电源加小信号扰动,做时域分析直到稳定状态;再作数据处理,从稳定状态波形中得到对应扰动频率的分量。改变扰动频率,做下一个频率点的处理。。。

网友:
“前辈我问您个问题”

前辈称不上,我离开学校没多久
欢迎多多交流

网友A:
对了,如果把补偿器单独拿出来做AC分析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如果把补偿器单独拿出来做AC分析的话是可以的

刚毕业啊。。。 本科生啊?

补偿和功率部分我都单独仿真过了。。现在想看看整个开环的。。。我看过别人这样仿真。。不知道pspice里面有没有这样元件:

网友A:
对的,这是平均模型,精度能达到fsw/2,不过这远远足够了。
pspice里有个swit_rav.lib,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模型编写作者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是平均模型,精度能达到fsw/2,不过这远远足够了。
pspice里有个swit_rav.lib,原理是一样的,只是 ...

搞定了。用了basso大师的一个库。。他出了一本pspice的书。发现非常不错---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 - SPICE Simulations and Practical Designs。。

网友:
是的,很多spice软件中自带的平均模型都是Basso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