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9YN设计的60W电源,麻烦高手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2013-09-06):
RT,小弟最近在做一个60W的电源,输出12V5A,参考TOP249手册上的图纸,电路图如下,

变压器,PQ26 20,初级40,次级7,反馈3,初级准备用0.5mm的漆包线,次级0.7mm两线并绕,三明治绕法

麻烦各位高手把把关,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A:
电路能工作,细节有问题。

1,变压器有些小,温升会比较高,看你使用环境。
2,D8 最好换成 1KV左右二极管,这里问题不大。
3,T4 基本要大于20mH,C15换成0.22以上。 最好再加一个X电容。除非不需要过EMC。
4,C16 用400V就行,450V贵。
5,R12  不用4W ,2W就行了。
6,R13,R15最好多电阻分压,每个电阻有极限电压。
7,C22容量稍微大些好。
8,D6,D9一点吸收电路没有,噪音大,二极管可能也会击穿。
9,次级稳压完全可以改成TL431,目前二极管稳压精度大约在5%-7%。
10,C16容量太小,能用但影响寿命!!!

自己做着玩一点事没有,批量生产问题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能工作,细节有问题。

1,变压器有些小,温升会比较高,看你使用环境。

谢谢,前辈的指点哈!现在改:
1,变压器改选用PG2625,是不是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改大变压器可以控制温度的?我用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
6,改为两个串联应该可以了吧?
8,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可以用一个吗?这样,我是两线并绕的,这样是否规范?另,吸收电路这样是否有问题?
9,改用TL431,手册上有c25,c26,r22这样保护电路是否多余呢?

网友B:
TOP系列有一个计算软件,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系列有一个计算软件,很好用的。

可以给我连接不,我是新手,谢谢!!

楼主:
大神们休息了吗?顶起~~

楼主:
,大神们,在吗?求助~~~

网友:
是啊,用PI的器件不用PI的软件,简直浪费精力!
PI软件链接在此http://www.powerint.cn/zh-hans/d ... ert-design-software

楼主:
好的,谢谢!沉贴,去研究下!!!!

网友C(2021-06-22):
求一个完整的60W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一个完整的60W电源!

淘宝上直接买一个不就是完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