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3电流无法校准。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9-06):
电压校准正确、读取Vrms为0.6
电流校准读取Irms  =0  .

是不是因为电流采样端   电压信号太小,无法校准。。
还有这个东西的电流测量满足线性关系吗?
实测电流有偏差!!!

网友:
这要看你选取采样电阻的大小, 和计量芯片的配置。量程和分辨率等。

网友:
电压信号是否太小,和你设的最低有效位多大电压值有关,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在做电设么?我也在做,你这个东西调的怎么样了

网友:
不需要校准,外部校准就行了。。。。

网友:
校准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2014-01-03):
5460 用过, 真心感觉不是很准,要达到0.1级很难,。特别是小信号的时候。另外设计的时候 应该在满量程的时候,达到芯片量程的0.6 。校准的时候最好用满量程信号校准,这样基本上就消除了外部电路和互感器的误差。另外对标准源的要求也比较高。用了很长时间,有些地方一直不很理解。

比如输入0.6倍信号校准,芯片是如何知道你输入的是0.6倍信号?
使用其他倍数信号校准,比如0.5 或是0.3, 校准后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
问各位大大,校准源业余玩可以用电阻调?

网友A:
说不好用的都是没有搞对校表的方法吧,这东西很好用的说,我很多表都是用这个芯片做的。

网友B(2021-05-27):
引用 网友A:
说不好用的都是没有搞对校表的方法吧,这东西很好用的说,我很多表都是用这个芯片做的。 ...

请问下  校准的时候 必须使用0.6的参数校准吗  没搞懂校准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校准的时候 必须使用0.6的参数校准吗  没搞懂校准的原理是什么

不一定是0.6,看你自己给标定的点是多少而已,和你外部的信号对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