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AC—DC升压

楼主(2013-09-06):
今年的电设题目,AC-DC升压的,升压已经做出来了用的boost型升压电路,但是电压一旦带负载后就会下降很快,想问下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升压方式啊?给个好的Idea

网友:
推挽,全桥都可以。Boost一般倍数不大,加点闭环控制下效果会好一点。或者多级。。。

楼主:
用的是推挽不过电压不是升压而是降压电感30μ,电容1000μF

网友:
ac就用变压器

楼主:
大胡子也来了,真是太荣幸了,你说的没错不过要求是交流输入部分必须输入AC24V

网友:
变压器升压,然后整流滤波

网友:
8点比赛就结束了。。。

楼主:
额!转题了做的倒立摆直接无压力,基本发挥部分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