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运放放大后的信号整流?

楼主(2013-09-06):
一个正弦波的电压,正负电压对称,经过op07放大后,想把负半周也调到正半上面去呢?对整流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把负半周反到正就OK。只用二极管整流能做到不?也就是说不要再使用运放进行整流了,因为目的是想电路更简化一些。

网友:
搜 精密整流

网友:
桥式整流……
用4个二极管

楼主:
有精密整流,应该就是用运放来做 的,其实现在我就是用运放做好了,但是觉得电路是否可以简化,因为对精度没什么要求,只要把负半周变正就行。

网友:
你弄4个二极管在运放后面就完事了啊
或者弄个桥堆,安装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