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提高带负载能力问题

楼主(2013-09-07):
项目要求:交流输入20V-----30V,输出电压为36V,额定输出电流为2A.我们的方案是用LM25962降压至27V,然后用Boost升压到36V,现在电压可以达到要求,但是输出的额定电流较小才0.3A左右呢,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方案提高Boost升压电路的输出电流啊

网友A:
负载超过0.3会出现电压下降吗?
试试加大电感额定电流(换电感),加大输出的电解电容,挂外置的大电流MOS管,或者看下能否改变升压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超过0.3会出现电压下降吗?
试试加大电感额定电流(换电感),加大输出的电解电容,挂外置的大电流MOS管 ...

好的,我们先试一下,先谢谢喽

网友B:
电感别饱和,频率别太快,电容别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超过0.3会出现电压下降吗?
试试加大电感额定电流(换电感),加大输出的电解电容,挂外置的大电流MOS管 ...

我们是换线径较粗的漆包线呢还是换电感值较大的电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别饱和,频率别太快,电容别太小。。。

那该怎么判断电感是否饱和呢

网友B:
计算那,你买电感的时候都有指标啊,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你把两个电感并联,看看电流会不会在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算那,你买电感的时候都有指标啊,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你把两个电感并联,看看电流会不会在增大 ...

您好,其实这个boost电路前还有一级2596降压,2596输出27V,电流最大的话小于3A,是不是这一级的功率不够,需要括一下流?

网友:
整流怎么搞的?二极管整流还是PWM整流?

网友:
一级一级的测试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