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口硬件在主板上的来源探讨

楼主(2013-09-07):
论坛很多雕刻机用户相信都在使用MACH3并口控制吧,并口脉冲输出等等都有测试数据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去探讨下并口直接来自主板上面的哪个芯片呢。。。间接来自南桥,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有没有使用什么桥接扩展芯片呢。。使用什么了什么芯片,外围电路设计如何,是不是也偷工减料严重呢。。有人关注的还请来为大家解解疑惑。

楼主:
昨天找了份早起的主板设计原理图,感觉光光一个并口设计外围电路都挺复杂的。ICH4芯片的南桥。使用了2颗后级芯片。晚上回去贴图给大家分析下。。

网友A:
主板上还有一个类似68013的芯片,旁边还有晶振,这个是USB接口的来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还有一个类似68013的芯片,旁边还有晶振,这个是USB接口的来源吗?

呵呵。忽悠LZ呢?
并口是SIO芯片提供的,有些桥集成进去了。然而有一点,输入输出是双缓冲的,要不然外面一个信号,桥就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找了份早起的主板设计原理图,感觉光光一个并口设计外围电路都挺复杂的。ICH4芯片的南桥。使用了2颗后 ...

南桥PCI总线

并口接口芯片来自南桥

并口后级驱动芯片及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南桥PCI总线

845E电脑主板电路原理图

LPC47M107

BLM11A601SPT

楼主:
引用 楼主:
845E电脑主板电路原理图

LPC47M107

LPC47M107貌似是8位单片机,性能看起来蛮低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LPC47M107貌似是8位单片机,性能看起来蛮低的!

这款芯片是什么功能呢?貌似是起到缓冲和电平转换功能!但是查询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