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能用来驱动buck电路开关管吗?

楼主(2013-09-07):
IR2110有高低端输出,一般用来驱动半桥或者全桥电路,高端一般利用自举来驱动上管,它能用来驱动buck电路吗?使用HO还是LO驱动呢?
望研究过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高端输出就行,如果先麻烦,就用IR2117,直接是高边驱动,输出电容至少大于自举电容的20倍,这里面最近关键的是输出不能是电池或者在你电路工作前已经有一个电压叠加在输出端,因为这样是没办法开机的,原因是自举电路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