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一个系统中存在2个独立的文件系统。

楼主(2013-09-07):
如题,我打算在自己的项目系统中加入FATFS和YAFFS,其中FATFS用于USB,而YAFFS当然也就用在NAND上,问题是:这两个文件系统如何协调工作,例如如果从FATFS文件系统中拷贝文件到YAFFS中?

网友:
不太明白疑惑在哪里了?从fatfs里read文件,write文件到yaffs,各自调用各自到文件操作接口,不行吗?

网友:
linux 也使用多种文件系统ext2, fatfs,  jffs, yaffs,也没有啥问题啊。文件系统一般都提供统一的接口:read, write, seek 等,简单的调用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各位。

楼主:
经过一番研究,终于发现我问的问题比较BC,感谢上面两位对我这么简单的问题的耐心回复。

为了给后来人一些启示,这里我自己将问题回答一次。

无论多少个文件系统,每个文件系统都是独立的,但是它们大都提供实现相同功能的一些函数,例如打开文件,读取文件,写文件等。
当需要从一个文件系统拷贝文件到另外一个文件系统时,只需要:1.打开源文件,2.在目标文件系统中创建一个同名文件。3.读取源文件的所有数据然后写入目标文件。完毕。

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初学者有一点点帮助。

网友:
鉴定完毕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