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18650降压隔离稳压疑问

楼主(2013-09-07):
小弟对电源不熟,最近在调一块板,因为在工厂范围为了避免电源的影响用了以下方案:用两节18650串联得到6.6V电压,再接一个具有降压,隔离,稳压功能的dc/dc模块,再输出。输出电压5V,电流100mA,大概1w就足够用了,请问应该怎样设计?

网友:
去金升阳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明明单节升压方案更好

网友:
用电池供电就不用隔离了啊 , 本来电池作为电源就很单一 , 简洁 , 让你的设备和电池公地,我觉得好。。

串联起来不是6.6吧 , 是 8.4-6V都有可能  , 电池要加保护板  , 还要考虑充电  , DC DC 芯片要考虑待机功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