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3-09-07):
个位大神可以提供比较好用的过流保护电路。
输出过流保护,动作电流为2.5A±0.2A
希望给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用个运放即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迟滞比较器即可。

网友:
有些简单的限流开关,仙童的2123或者2124,看一下

网友: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
在回路的地上串一个小阻值电阻, 用TL431+LM358来比较. 或者用个HC4311,限压又限流. 很多恒流LED电源就是这样子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