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编译器又开始做活动了!

楼主(2013-09-07):
Microchip XC编译器又开始做活动了,XC8 XC16,XC32都是888元,价格还算可以,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啦!
http://www.microchip.com.cn/community/activity/index.html

网友:
要是3个总共888 可以考虑下

网友:
我用着免费的也行

网友:
不便宜啊

网友:
要不要買看心情囉。我是有買XC16和XC32,不過我認為用free板就夠了。至少我認為16/32 bits mcu不太需要考慮速度/容量問題了。
而且多數情況下可以用手工的方式調整或是局部組語代碼撰寫就能解決。

网友:
这些天写个按键界面,几千行的程序就把32K×16位的FLASH给写暴了,XC8免费版和pro的差距可不是一点两点,本来不想用破解版的,担心有bug,产品出问题,那天搞了下,编译后效果是相当的明显.

网友:
好的编译器优化和不优化差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
XC8免费版和pro的差距可不是一点两点,

If you could, take the same code and compile it under the old PICC compilers (before OCG), either pro or std.

You will find that the pro versions (with OCG enabled) generate code comparable to the old pro versions without OCG.

What I think they did with the OCG compilers is to generate horrible code for the free version, rather than generating fabulous code for the pro version.

网友:
好的代码和差的代码相比 优化率差的不是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