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同时懂C#和C++,想把一段程序用C实现,有些细节...

楼主(2013-09-07):
正在写一个BLE的上位机程序,但是NORDIC所给的例子只有C#,和DLL。提供C++的接口,但是没头文件。只有API的说明文档。

C#的部分代码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Nordicsemi;

namespace nRFUart
{
    internal class PipeSetup
    {
        /* Public properties for accessing discovered pipe IDs */
        public int UartRxPipe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int UartTxPipe { get; private set; }

        MasterEmulator masterEmulator;

        public PipeSetup(MasterEmulator master)
        {
            masterEmulator = master;
        }

        /// <summary>
        /// Pipe setup is performed by sequentially adding services, characteristics and
        /// descriptors. Pipes can be add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scriptors one wants
        /// to have access to from the application during runtime. A pipe assignment must
        /// be stated directly after the characteristic or descriptor it shall apply for.
        /// The pipe type chosen will affect what operations can be performed on the pipe
        /// at runtime. <see cref="Nordicsemi.PipeType"/>.
        /// </summary>
        ///
        public void PerformPipeSetup()
        {
            /* GAP service */
            BtUuid uartOverBtleUuid = new BtUuid("6e400001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masterEmulator.SetupAddService(uartOverBtleUuid, PipeStore.Remote);

            /* UART RX characteristic (RX from peripheral's viewpoint) */
            BtUuid uartRxUuid = new BtUuid("6e400002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int uartRxMaxLength = 20;
            byte[] uartRxData = null;
            masterEmulator.SetupAddCharacteristicDefinition(uartRxUuid, uartRxMaxLength,
                uartRxData);
            /* Using pipe type Transmit to enable write operations */
            UartRxPipe = masterEmulator.SetupAssignPipe(PipeType.Transmit);

            /* UART TX characteristic (TX from peripheral's viewpoint) */
            BtUuid UartTxUuid = new BtUuid("6e400003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int uartTxMaxLength = 20;
            byte[] uartTxData = null;
            masterEmulator.SetupAddCharacteristicDefinition(UartTxUuid, uartTxMaxLength,
                uartTxData);
            /* Using pipe type Receive to enable notify operations */
            UartTxPipe = masterEmulator.SetupAssignPipe(PipeType.Receive);
        }
    }
}

我想用C来实现,这是我改的代码:

#define NRF_UART_RX_BUF_LENGTH 20
#define NRF_UART_TX_BUF_LENGTH 20

typedef struct _PedoNrfUartIo{
//public:
    PedoIoTypeDef supper;
    void (*StopScanning)(void *me);
//private:
    uint8_t mPackHeadFlag1;
    uint8_t mPackHeadFlag2;
    uint32_t mReceiveCount;
    uint32_t mSendCount;
    uint32_t mBusy;
    uint8_t mUartRxData[NRF_UART_RX_BUF_LENGTH];
    uint8_t mUartTxData[NRF_UART_TX_BUF_LENGTH];
    int32_t UartRxPipe;
    int32_t UartTxPipe;
    HINSTANCE hMasterEmulatorDll;
    MasterEmulator *pMasterEmulator;
    BtUuid *pUartOverBtleUuid;
    BtUuid *pUartRxUuid;
    BtUuid *pUartTxUuid;
}PedoNrfUartIoTypeDef;

  23. PedoIoTypeDef* CreateNrfUartIo(void);

static void ClosePedoNrfUart(void *me)
{
    PedoNrfUartIoTypeDef *this = (PedoNrfUartIoTypeDef *)me;

    if(this == NULL)
        return;

    if(this->hMasterEmulatorDll != INVALID_HANDLE_VALUE)
    {
        AfxFreeLibrary(this->hMasterEmulatorDll);
    }
        if(this->pMasterEmulator != NULL)
        {
                delete(this->pMasterEmulator);
        }
    free(this);
}

PedoIoTypeDef* CreateNrfUartIo(void)
{
    PedoNrfUartIoTypeDef *NrfUartIo = (PedoNrfUartIoTypeDef *)malloc(sizeof(PedoNrfUartIoTypeDef));
    PedoIoTypeDef *supper = (PedoIoTypeDef *)NrfUartIo;

    if(supper != NULL)
    {
        memset(NrfUartIo, 0, sizeof(PedoNrfUartIoTypeDef));
        supper->GetIoType = &NrfUartGetIoType;
        supper->GetPackHeadFlag = &NrfUartGetPackHeadFlag;
        supper->UpdateIoState = &NrfUartUpdateIoState;
        supper->CloseIo = &ClosePedoNrfUart;
        supper->ReadPack = &NrfUartReadPack;
        supper->SendPack = &NrfUartSendPack;
        NrfUartIo->hMasterEmulatorDll = AfxLoadLibrary(_T("MasterEmulator.dll"));
        //打开USB设备
    }
        else
        {
                return NULL;
        }
        if(this->hMasterEmulatorDll != INVALID_HANDLE_VALUE)
        {
                NrfUartIo->pMasterEmulator = new MasterEmulator();
                NrfUartIo->pUartOverBtleUuid = new BtUuid("6e400001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NrfUartIo->pUartRxUuid = new BtUuid("6e400002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NrfUartIo->pUartTxUuid = new BtUuid("6e400003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
        else
        {
                supper->CloseIo();
                return NULL;
        }

        if((NrfUartIo->pMasterEmulator != NULL) &&
                (NrfUartIo->pUartOverBtleUuid != NULL)&&
                (NrfUartIo->pUartRxUuid != NULL)&&
                (NrfUartIo->pUartTxUuid != NULL))
        {
            MasterEmulator *pMasterEmulator = NrfUartIo->pMasterEmulator;
            /* GAP service */
                pMasterEmulator->SetupAddService(*NrfUartIo->pUartOverBtleUuid, PipeStore.Remote);

                /* UART RX characteristic (RX from peripheral's viewpoint) */
                pMasterEmulator->SetupAddCharacteristicDefinition(NrfUartIo->pUartRxUuid ,
                                                                  NRF_UART_RX_BUF_LENGTH,
                                                                  NrfUartIo->mUartRxData);
                /* Using pipe type Transmit to enable write operations */
                NrfUartIo->UartRxPipe = pMasterEmulator->SetupAssignPipe(PipeType.Transmit);

                /* UART TX characteristic (TX from peripheral's viewpoint) */
                pMasterEmulator->SetupAddCharacteristicDefinition(*NrfUartIo->pUartTxUuid,
                                                                  NRF_UART_TX_BUF_LENGTH,
                                                                  NrfUartIo->mUartTxData);

                /* Using pipe type Receive to enable notify operations */
                NrfUartIo->UartTxPipe = pMasterEmulator->SetupAssignPipe(PipeType.Receive);
        }
        else
        {
                supper->CloseIo();
                return NULL;
        }

    return supper;
}

但是有很多问题不懂。例如用C++ NEW出来的类是不是该用类指针来代替。
另外看一下文档里提供的函数对照如下:

C#
public void SetupAddCharacteristicDefinition(
        BtUuid characteristicUuid,
        int maxDataLength,
        byte[] data
)

Visual C++
public:
void SetupAddCharacteristicDefinition(
        BtUuid^ characteristicUuid,
        int maxDataLength,
        array<unsigned char>^ data
)

C#
public void SetupAddService(
        BtUuid serviceUuid,
        PipeStore pipeStore
)

Visual C++
public:
void SetupAddService(
        BtUuid^ serviceUuid,
        PipeStore pipeStore
)

C#
public Collection<string> EnumerateUsb(
        UsbDeviceType deviceType
)

Visual C++
public:
Collection<String^>^ EnumerateUsb(
        UsbDeviceType deviceType
)

BtUuid^  这个是什么意思?
Collection<String^>^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用C++ CLR编程?太费事了吧。除非它DLL是CL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