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共地交流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3-09-07):
各位大虾,用一个OP07构成一个差分放大电路,用来检测交流线上是否有电流流过,电路如下:
做出来的电路结果是,如果SW1、SW2同时断开的时候,也就是回路没有电流,运放的输出是接近0的,大概就是10mV左右的直流。如果SW1、SW2同时合上,也就是有电流从取样电阻R47流过,这个时候运放的输出是一个被放大后的正弦波,结果也是对的。但是如果SW1或者SW2其中一个断开造成回路没电流的时候,运放的输出就有6V多的直流(运放+-8V供电)。请问各位大虾,如果想这样不共的检测的话,还有办法补救吗?

网友:
这个好像无办法做到啊,楼主为何不做成共地的呢?即使你这个问题解决了, 跟接成共地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因为共地的话就有可能全把交流的火线接到了运放这边的GND,这样的确工作都正常了,但是电路就很危险了。

网友:
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
电流互感器、光耦

网友:
肯定是需要用到隔离的,建议使用交流互感器!

网友:
这种电路,就算能行,不隔离心里毛毛滴!

楼主:
其实可以用那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比如ACS712-05b(SO8封装),不过这种靠磁场隔离的,只有电路板上其他地方有个什么电感之类的器件,就影响很大

网友:
用电流互感器吧,否则很容易出人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