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到MOSFET的转变

楼主(2013-09-07):
现在由于放大问题,需要将原来用的三极管用MOSFET管代替,可以直接代替吗?还是说需要完全改动,压控器件是否可以构成恒流源服务于功放?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是不能的替换的。
MOS当然可以做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是不能的替换的。
MOS当然可以做恒流源。

谢谢了,菜鸟正在搜文献当中,没人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