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的功率管是工作在放大模式还是开关模式。

楼主(2013-09-07):
不知道市面上卖的商品电子负载仪,功率管是工作在放大模式还是开关模式?有没有人了解?

网友:
必须是放大模式。

网友A:
MOS管的工作状态类似于春风电源中的MOS管的工作状态。MOS的驱动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工作状态类似于春风电源中的MOS管的工作状态。MOS的驱动是运放。

我前面还整成开关模式在实验,看来得改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
淘宝上卖的有一种是开关模式

网友B:
电子负载和电源不同,电源只是将电网的能量变换后传递给负载,电子负载则是要吸收能量,开关和线性并无区别,最终都是要变成热量耗散到空气中,除非你把吸收的能量逆变反送到电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和电源不同,电源只是将电网的能量变换后传递给负载,电子负载则是要吸收能量,开关和线性并无区别 ...

对,这才是权威解释。就是需要把吸进来的能量变成热能散出去。线性状态+大散热器+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