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13-09-07):
小白一个 以前都不用细分驱动驱动步进电机 现在使用SWT-201细分驱动器 我让步进电机单次旋转90 180 都能实现  当让他正转90后反转90时 感觉达不到相应的角度  求教!!

网友A:
多少细分 脉冲数量够不够,特别是要注意驱动器对脉冲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有相应要求,仔细看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细分 脉冲数量够不够,特别是要注意驱动器对脉冲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有相应要求,仔细看驱动器 ...

8细分的  1600个脉冲旋转360度 用的是SWT-201的驱动器 我在网上找也找不到使用说明书 另外 求教 步进电机的我们用了以后发现和刚来的声音不一样 比以前有较尖锐的声音 求教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细分 脉冲数量够不够,特别是要注意驱动器对脉冲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有相应要求,仔细看驱动器 ...

电机两个方向之间是不是应该加延迟 大概加多少呢

网友:
另外驱动器还有个电流的拨码,调到你电机的范伟

网友:
另外用示波器看一下PWM波形有木问题

网友:
看到个板子,,,,mega16  +  4个mos管驱动 42步进。。。。。

mos管   IRF 540,还是irf9540,没太注意。。。。。

网友:
多上网站看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