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电调原理图 + PCB

楼主(2013-09-08):
没有废话,直接上资料。昨天1天的成果哦。
编辑原因:
                  第一次上传的图片是一样的都是顶层3D视图的效果图。
                 声明:所有权归阿莫论坛和我所有。若要使用请保证文件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ST的哪个芯片

STM8S105K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人漂亮,顶起

谢谢。。。。

网友C:
楼主用105的. 以这个方案我个人认为如果用LM324(替代339+OP07)可以再简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105的. 以这个方案我个人认为如果用LM324(替代339+OP07)可以再简洁些.

呵呵,看取舍吧!

网友:
布局蛮好的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固件呢,没有固件就是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固件呢,没有固件就是用不了了

板子还没有打样呢,驱动准备移植M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还没有打样呢,驱动准备移植MK的。

那其待楼主到时侯上实物和固件了

网友C:
P+N ,是典型学院派的出手招式. 当俺看见楼主还没有打样,心碎了一地,对黄章不服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 ,是典型学院派的出手招式. 当俺看见楼主还没有打样,心碎了一地,对黄章不服不行啊!

???,为啥啊?我做得功率不需要很大啊,PMOS管可以买到。而且全用NMOS需要用到自举电路,或者用IC。然后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就NP组合了。

网友C:
做无感(就用STM8)
1:如果追求极简 , 外围的运放+比较器可以统统不要.
2:如果做商业,全N是趋向
楼主这个方案,既不是中规中矩,离非主流的又差距很大的距离.
能 说说用LM339+OP07的缘由么?  怎么样的取舍 , 俺很喜欢幕后的花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无感(就用STM8)
1:如果追求极简 , 外围的运放+比较器可以统统不要.
2:如果做商业,全N是趋向

对啊,其实可以完全不需要比较器和运放的,就AD采集就足够了。
用比较器可以节约CPU时间,还有移植MK的源码方便些。
OP07的失调电压低,精度好。我只是玩玩,不上量的,不追求最小成本。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将持续关注楼主的帖子。

网友E:
楼主打样能否算我一份?我也和你一样只是想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打样能否算我一份?我也和你一样只是想玩玩。

PCB都给出来了,要不你去打样,大家一起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CB都给出来了,要不你去打样,大家一起分

刚才特意下载看了,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软件,我用99没法打开。如果楼主同意的话,我可以去打样,一起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特意下载看了,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软件,我用99没法打开。如果楼主同意的话,我可以去打样,一起来研 ...

AD09,不过我再上传一个,就是处理了一下的。

网友:
努力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D09,不过我再上传一个,就是处理了一下的。

这没装AD,能否转成99上传一下。

网友:
等俺有米了也玩玩

网友:
看起来比较清爽,呵呵

网友F:
打开看了下,怎么还有飞线没有连接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看了下,怎么还有飞线没有连接的,楼主

我走不通线就没有连接了,我主要使用串口通讯,不用SPI的,所以不连接也无所谓,不过我把引脚引出来了。然后原理图上 复位的104电容、按键的104电容、和电源的104电容都删了,原因是因为布不通线。
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期待后续的调试结果!

楼主:
已经打样了,4天后就回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打样了,4天后就回来。

明天就是样品回来的时候了哦,呵呵如果有多余空板,现在我就报名了哈

网友:
我也报名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就是样品回来的时候了哦,呵呵如果有多余空板,现在我就报名了哈  ...

你是打样的我后来上传的这版吧?前面的也没有问题,不过后面的稍作了修改,处理得要好些。

楼主:
                   OP07是对(0.01R )电流采集放大处理的,输出电压公式为 Uo =(( V+ - Ui) / R26)*R25 + V+;
                   例子:偏置电压V+=0.5V,R25:R26 = 5:1, UR22=0V时,UO=3V;
                   电机正常工作电流是5A,UR22=0.05V,UO=2.75V,这个范围还是很好接受的。不过,实际包含了走线电阻,所以我原理图上标示了,调试确定。
                  放大倍数不能太大了,否则很容易向上削顶,偏执电压太小容易向下削顶。
                  5V工作电压时,我测试的输出电压范围是 1.4 V~ 4.3V,使用时最好保留点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打样的我后来上传的这版吧?前面的也没有问题,不过后面的稍作了修改,处理得要好些。 ...

我没打样,说等你的样板呢

楼主:
今天,弄了1天。啥也没有弄出来,MOS管烧了14只。气死了。 就1个万用表,太烦人了。

网友:
乍一看以为是吃豆子游戏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弄了1天。啥也没有弄出来,MOS管烧了14只。气死了。 就1个万用表,太烦人了。 ...

PCB情况怎么样啊?最好搞个示波器看看吧。MOS烧的心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情况怎么样啊?最好搞个示波器看看吧。MOS烧的心疼不

还是换向问题。目前基本不烧MOS管了。哎!心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换向问题。目前基本不烧MOS管了。哎!心痛啊

这版本不是用AD检测过零点吧。用运放+比较器参考资料比较多。看看前辈们怎么搞的。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谢谢分享。

楼主:
代码还没有写出来呢!软件有点问题。还是准备先在AVR上把电机驱动起来了,再移植过来。

网友G:
mark!干什么用的啊?四轴的电机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rk!干什么用的啊?四轴的电机驱动吗?

是的!!!!

楼主:
无刷电机终于转起来了。不过是用的ATMEGA16,然后移植的MK的代码。不过,我肯定用STM8的方法是对了的,只是有点问题,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楼主:
STM8 驱动无刷电机已经完成。

网友H:
引用 楼主:
STM8 驱动无刷电机已经完成。

瓦不错,楼主程序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瓦不错,楼主程序能分享下吗?

目前,还不完善呢。

楼主(2013-11-16):
电调第二版 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第二版 OK了!

第二板 CPU换 103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板 CPU换 103了 ?

恩,这都看出来了。

网友I:
布局蛮漂亮的,最近也在用STM8L,多交流学习。

网友J:
这种类型的板子,最好多覆铜啊,增加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布局蛮漂亮的,最近也在用STM8L,多交流学习。

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类型的板子,最好多覆铜啊,增加散热

没地儿了。

网友:
MOS的D,S极还有好多地方可以覆铜的,我们画这板子个都会讲究散热,过电流能力,干扰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thanks a lot

this is not big  deal

网友:
弱弱问一下,请问布局上的蛇型走线具体的功用是?

网友:
看不懂蛇形走线,期待楼主科教一下!!

网友(2013-12-17):
楼主成功了?  啥时候发个帖子 跟你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能否分享下程序给参考参考呢?

网友:
zuo deng shi ji tu

网友:
mark,  很有用的资料,谢谢

楼主:
有空找找,把源码给补起。

网友L:
楼主你好,小弟最近调stm8s105k4的timer2的输入捕获,跳了好几天一直没捕捉到相应的频率,可否请教下您。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小弟最近调stm8s105k4的timer2的输入捕获,跳了好几天一直没捕捉到相应的频率,可否请教下您。   ...

http://blog.csdn.net/seeker_zeroone/article/details/17004609 我的博客你看一下吧,参照一下。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超喜欢楼主的设计

网友:
貌似Si电调方案更好一些

网友(2014-01-17):
弱弱的问一下,啥叫电调?

网友M:
楼主能否分享下后来的原理图+源码 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否分享下后来的原理图+源码 谢谢楼主了

全NMOS的版本出来了,但是没有心情去弄它。

网友(2014-03-25):
引用 楼主:
全NMOS的版本出来了,但是没有心情去弄它。

怎么样了啊?
隔壁也有人在搞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STM8%2B电调

网友(2014-05-12):
为什么电调的板子只用3个MOSFET?

网友(2014-06-27):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外部比较器的话,消磁信号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网友:
这个漂亮,顶起+1!

网友:
楼主东西都在完善,已经很漂亮了,可惜分享没跟上啊

网友(2014-10-25):
mark吧,好像很好的样子

网友:
做的的非常漂亮

网友(2014-12-21):
mark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N(2015-03-02):
楼主没分享程序啊  呵呵  现在怎么样了

楼主:
继续贡献出来,做到10A没有问题,换掉MOS管,做到30A没有问题。
不过部分参数得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没分享程序啊  呵呵  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淘汰了,很久没有弄了。
现在新出了一版,准备使用 SVPWM 来作为电机启动。

网友:
很好,可以参考一下,不知道效率如何的。

网友:
技术贴 值得期待

网友O:
引用 楼主:
继续贡献出来,做到10A没有问题,换掉MOS管,做到30A没有问题。
不过部分参数得修改。 ...

全N管,这个电路可以泵升电压?

程序上面怎么处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全N管,这个电路可以泵升电压?

程序上面怎么处理这个。

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了。前面100R电阻,预留的。可以短接,建议换一个稍微小点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了。前面100R电阻,预留的。可以短接,建议换一个稍微小点的电阻。 ...

这个电路可以泵升电压?我主要不理解这个是怎么泵升的。在程序方面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