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MHZ 的MCU驱动 AT24C08

楼主(2013-09-08):
  MCU的晶振比较小,3.2MHZ的内部晶振;还有,此款MCU对应的IAR编译软件不支持寄存器的‘位’操作,所以,电平翻转比较慢,现在,正在被AT24C08/AT24C0X 困扰着,被卡住了,
图片中的时序是用逻辑分析仪检测出来的,硬件的接法,我检查了N次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看不到 AT24C08发出来的 ACK信号,

网友:
楼主应该用的三星的八位机,24c04每次数据、指令操作需要有个延迟,你看下数据手册,具体我也忘了,之前这个问题也困扰我一段时间

楼主:
我用三星的MCU你都知道,好的,我看看,不过话说回来,三星的这款MCU,很蛋疼啊,

网友A:
估计是用的S3F94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用的S3F9454!

  是啊!我又没有仿真器调试,如果,这款MCU使用内部的3.2MHZ晶振的话,速度又很慢,现在,我正在被 AT24C08卡住呢!(刚才,我使用其他16位的MCU调试了下AT24C08,用仿真器调试的,ACK信号的检查毫无压力,约9us的ACK信号)

楼主:
找到问题了,问题是:在第8个SCL信号与第9个SCL信号之间,要让SDA对应的IO口设置为输入模式,如果,没有让SDA对应的IO设置为输入模式的话,不会有ACK信号过来;(这是相对于三星那款MCU而言,此款MCU的IO口是双向的,其他MCU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哈哈,肯定了,很多8位机不是准双向I/O的,读数据的时候要输为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