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发热 温度高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3-09-08):
1、简单介绍步进电机发热的原因
   对于各种类型的步进电机而言,内部都是由铁芯和绕组线圈组成的。
铜损:绕组有电阻,通电会产生损耗,损耗大小与电阻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铜损,
铁损:如果电流不是标准的直流或正弦波,还会产生谐波损耗;铁心有磁滞涡流效应,在交变磁场中也会产生损耗,其大小与材料,电流,
频率,电压有关,这叫铁损。
       铜损和铁损都会以发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影响电机的效率。步进电机一般追求定位精度和力矩输出,效率比较低,电流一般比较大,
且谐波成分高,电流交变的频率也随转速而变化,因而步进电机普遍存在发热情况,且情况比一般交流电机严重。

2、步进电机发热的合理范围
电机发热允许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电机内部绝缘等级。在高温下(130度以上)内部绝缘性能才会被破坏。所以只要内部不超过130度,
电机便不会损坏,而这时表面温度会在90度以下。所以,步进电机表面温度在70-80度都是正常的。简单的温度测量方法有用点温计的,
也可以粗略判断:用手可以触摸1-2秒以上,不超过60度;用手只能碰一下,大约在70-80度;滴几滴水迅速气化,则90度以上了。
3、如何有效减少步进电机的发热
   减少步进电机发热,主要就是减少铜损和铁损。
减少铜损有两个方向:减少电阻和电流,这就要求在选型时尽量选择电阻小和额定电流小的电机,对两相电机,能用串联的电机就不用并联
电机。但是这往往与力矩和高速的要求相抵触。
对于已经选定的电机,则应充分利用DVS驱动器的自动半流控制功能和脱机功能,前者在电机处于静态时自动减少电流,后者干脆将电流切断。另外,细分驱动器由于电流波形接近正弦,谐波少,电机发热也会较少。
减少铁损的办法不多,电压等级与之有关,高压驱动的电机虽然会带来高速特性的提升,但也带来发热的增加。所以应当选择合适的DVS驱动器
驱动电压等级,兼顾高速性,平稳性和发热 。
4、步进电机发热随速度变化的情况采用恒流驱动技术时,步进电机在静态和低速下,电流会维持相对恒定,以保持恒力矩输出。速度高到一定
程度,电机内部反电势升高,电流将逐步下降,力矩也会下降。因此,因铜损带来的发热情况就与速度相关了。静态和低速时一般发热高,
高速时发热低。但是铁损(虽然占的比例较小)变化的情况却不尽然,而电机整个的发热是二者之和,所以上述只是一般情况。
5、发热带来的影响电机发热虽然一般不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对大多数客户来说没必要理会。但是,严重的发热会带一些负面影响。如电机内部
各部分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结构应力的变化和内部气隙的微小变化,会影响电机的动态响应,高速会容易失步。又如有些场合不允许电机的过度
发热,如医疗器械和高精度的测试设备等。因此对电机的发热应当进行必要的控制

摘自http://www.gkong.com/learn/learn_detail.asp?learn_id=23504

网友:
什么电机都发热,不过步进特别厉害,因为过电机的电不是转化为动能,驱动器通着电过线圈,可步进电机都在锁步状态,很慢才走一步,那电不发热跑哪去了。
两种方法解决,一是把步进电机当直流电机使,让它跑最快。不过会失步。

二是不走时把过线圈的电切掉,不过可能锁不住步,断电用手拧都能转。

网友:
合理调整电机电流,锁步时半流或更低

网友:
还有一点,散热要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