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做红外接收问题

楼主(2013-09-08):
最近在做小东西,单片机只剩一个定时器,没有外部中断管脚,还有普通IO管脚,想连过红外接收,可以遥控控制,但我只懂用中断管脚做的红外接收,现在没有中断管脚,只有普通IO和一个定时器,想了几天,还是想不出来了该怎么实现,问下有没有大神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红外接收?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求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定时器开个100us的中断,每次进中断都将一个全局变量递增作为tick,同时检测IO状态;遇到下降沿就记下此时的tick值,和上一次下降沿的tick值减一下,即可得到脉冲周期,根据脉冲周期就可以解码了

网友B: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用一个中断,任意IO口(有输入功能):设中断为125us,在中断中不停检测红外IO口电平状态,根据计数值不同来判断红外码.

网友:
用一个IO来模拟就好了啊,写个程序判断电平变化的时候开始计时,到下一个电平变化的时候把时候记下来,然后再开始下一次的计时。不是和外部中断一样的原理吗?

网友C:
分享红外解码 基于125us定时 任意IO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8182-1-1.html

网友:
先收藏了 也行会用到

网友:
收藏,估计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感觉这样中断太频繁了,不过目前想到的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用一个中断,任意IO口(有输入功能):设中断为125us,在中断中不停检 ...

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红外解码 基于125us定时 任意IO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8182-1-1.html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开个100us的中断,每次进中断都将一个全局变量递增作为tick,同时检测IO状态;遇到下降沿就记下此时 ...

感谢。

网友:
设定1ms为一个脉冲周期,空闲10ms,数据传送9ms,第一个数据必须是高电平,然后后面的就是数据了

楼主:
哈哈,搞好了,感谢群里的兄弟。

网友(2017-11-03):
mark 马上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