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感的BLDC控制中,霍尔信号跟换相时机的关系问题?

楼主(2013-09-08):
最近,自己在DIY  BLDC,想先做有感的,后面再做无感的,现在买的有感的驱动板,和电机,调程序时,发现不知道电机霍尔信号跟换相之间的关系,请教大家,我自己测出的电机霍尔信号,HALLA HALLB HALLC  依次为  100 101 001 011 010 110,  100 101 001 011 010 110 。一共12次说明电机应该是两对级的,前后六次一样,所以还是六步法,一圈两次六步即可,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每一次的这个霍尔信号应该对应去换哪一相? 还有就是,这个电机霍尔信号是怎么出来的,是转子的N转到霍尔传感器输出1?还是S转到霍尔传感器输出1呢? 我在网上看的资料都是说换相是 AB  AC  BC  BA  CA CB的顺序,我问过人,说这个得针对自己的电机一步一步的试,然后记下来?  是这样吗?求做过的解释下。。。

网友A:
关键问题是你得知道8根线里面,哪根是5V和GND,以及哪根是HA、HB、HC,还有哪根是A、B、C相线,知道了这个就不难了。可以根据测的霍尔信号判断是3个HALL的布置位置。实在不行,就多换着试几次,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是你得知道8根线里面,哪根是5V和GND,以及哪根是HA、HB、HC,还有哪根是A、B、C相线,知道了这个 ...

8根线是知道各自的含义的,我上面说测得了HALLA  HALLB  HALLC三个信号的组合,就是用万用表,手动转动电机一圈得到的。

楼主:
别沉了呀,刚网上查资料,说霍尔传感器安装位置分两种,一种结果是霍尔传感器信号为60度相移,一种是120度相移,谁来解释下?

网友:
是这样. 可以做个自学习啊,
例如 HA/HB/HC
        红/黑/蓝
     红/蓝/黑
     黑/红/蓝
     黑/蓝/红
     蓝/红/黑
     蓝/黑/红
最后其实搞个表,千万不要 B0->B2,B3->B0,....这么整

网友B:
比如检测到100的霍尔信号,就开A上和B下的管子,接下来检测到101的霍尔信号就开A上和C下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检测到100的霍尔信号,就开A上和B下的管子,接下来检测到101的霍尔信号就开A上和C下的管子 ...

是这样吗? 我测的霍尔信号,是以任意一个位置为起点,当时测的是以100为起点,得到这样的数据, 100 101 001 011 010 110,  100 101 001 011 010 110 。它本身是循环的,如果我换一个测试起点,假如得到的是101 001 011 010 110  100 ,101 001 011 010 110 100,那按照您的解释,当101时还是导通 A上B下?  这好像不对吧。。

网友B:
具体开始对应点根据电机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开始对应点根据电机来确定

嗯,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意味着,网上都是说的  AB  AC  BC BA CA CB  这是对的,只是每个电机和霍尔安装不同,会导致输出的霍尔信号不同,但是无论怎样,只要知道电机霍尔信号起点,按照第一个霍尔信号对应AB  ,第二个对应AC  这样下去就是正确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意味着,网上都是说的  AB  AC  BC BA CA CB  这是对的,只是每个电机和霍尔安装 ...

无刷直流电机换相有很多方式。
下面的图是二二通六状态图,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学习  顶你   我也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换相有很多方式。
下面的图是二二通六状态图,希望对你有用。

嗯,谢谢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换相有很多方式。
下面的图是二二通六状态图,希望对你有用。

请教您一个问题:

电机转的慢的时候管子不发热,监测空转电流400mA附近

一转快就发热厉害,电流蹭蹭的就上2A,3A的了。

是我霍尔监测不及时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