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61LV51216-12T SRAM好贵

楼主(2013-09-08):
IS61LV51216-12T好贵,1片要卖到50元一片...

网友A:
买50ns的就便宜了。这么大容量的使用SDRAM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50ns的就便宜了。这么大容量的使用SDRAM岂不更好。

STM32F103的MCU,不支持SD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103的MCU,不支持SDRAM

那就换IS62WV51216-50的,STM32F103的FSMC总线很慢的,选个12ns太浪费了。要不就换LPC1788这种支持SDRAM的。RAM大了用起来也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IS62WV51216-50的,STM32F103的FSMC总线很慢的,选个12ns太浪费了。要不就换LPC1788这种支持SDRAM ...

我查一下这款片子的价格

网友:
直接买  DDR3 内存条 吧,,,,平摊下来巨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3的MCU,不支持SDRAM

你的速度要求有多高  不行用模拟IO驱动SDRAM 也行  有人已经整成功了。

楼主:
放弃不用这款芯片了,价格太贵,成本太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弃不用这款芯片了,价格太贵,成本太高

你用的Flash多少,不大的话选LPC1785,应该还可以。不带LCD或者LCD是8080 或者 8086接口的话,LPC177x也可以啊,价格现在说实话ST不一定便宜了。找个好点的代理商咨询下。一片SRAM都50了,除以2,算25得了,SDRAM小点的也就8~9块钱吧,Winbond的32MB的估计10元的样子,整体成本不一定输给ST,哈哈,FAE的品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Flash多少,不大的话选LPC1785,应该还可以。不带LCD或者LCD是8080 或者 8086接口的话,LPC177x也 ...

嗯,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