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不连续这样定义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3-09-08):
unsigned char bdata         da;
sbit da0=da^0;
sbit da1=da^1;
sbit da2=da^2;
sbit da3=da^3;
sbit da4=da^4;
sbit da5=da^5;
sbit da6=da^6;

#define da0 P3^4
#define da1 P3^3
#define da2 P3^7
#define da3 P3^0
#define da4 P1^5
#define da5 P1^6
#define da6 P3^1

测试让da=0,可是那几个脚还是输出1,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为何这样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为何这样定义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为何这样定义

io不连续,为了方便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io不连续,为了方便输出一个字节

网友C:
sbit 是KEIL独有的语法,只能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it 是KEIL独有的语法,只能这样写

问题是这样写不行,输出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不连续,为了方便输出一个字节

单独的写一个函数,每个输出时,直接调用,可能更方便灵活,而且在不同的编译器下,都不会出错。
我就是这样干的,一样方便,反正芯片也不差多几条指令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的写一个函数,每个输出时,直接调用,可能更方便灵活,而且在不同的编译器下,都不会出错。
我就是 ...

这样看着有点繁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着有点繁琐…

一点都不繁琐,你是一个函数,每个用到时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有点不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样写不行,输出不对

算我没说清楚;
sbit是对的;下面的 #defined 是无效的,反而把sbit的定义给覆盖了

网友D:
貌似define不加分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define不加分号吧

嗯,编辑上帖子来时没注意,直接改得,程序里实际没分号

网友:
这绝对是自找麻烦啊

网友E:
直接P3=0不就得了,非要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P3=0不就得了,非要画蛇添足

矮油,您仔细看下io,只能这么分配,不是用一组io

网友E:
我晕,不是一组,根本不能这么用啊,P1=XX,P3=X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晕,不是一组,根本不能这么用啊,P1=XX,P3=XX

问题就是不是一组凑几个用来组成一组,用bdata位寻址

网友:
当然不行,BDATA只能位寻址区域,也P3,P1一样的区域,没法操作,你钻这牛角尖,有意义吗,去看看程序的反汇编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直接赋值的
uchar bdata other_in;//此处other_in必须为bdata类型,否则编译出错
sbit mybit0=other_in ...

然后要输出是不是直接赋值otherin?

网友:
好好看看书,这样的例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