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LAB这个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09-08):
第一个问题是:在win7下链接硬件的时候,第一次是链接成功的,如果程序编译之后,就会变成链接不成功,提示如下:
ICD0192: Failed to clear COM error.  (RetVal = 0xFFFFFFF0, ErrRet = 0x0)
ICD0021: Unable to connect with MPLAB ICD 2 (USB)
但是在xp下式可以链接成功的,求解决啊,百度了一下,都木有找到解决办法....

第二个问题是:在用Debugger模式时,利用Watch功能,在查看某些变量时:会显示如下图:

问题是:这个图的P字表示的神马意思,为什么其他的没有。可以解释一下么....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MPLAB的版本是:v8.83

楼主:
没人帮忙么...........

网友A:
没见过,我的XP,ICD3一直没问题,我同事WIN7系统,也没问题。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我的XP,ICD3一直没问题,我同事WIN7系统,也没问题。重装试试

你的意思是说重装软件,还是系统,另外我使用的是ICD2,ICD2和ICD3有和区别???

网友A:
重装软件啊!ICD3支持更多新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软件啊!ICD3支持更多新器件

能加个QQ聊么???【16356689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软件啊!ICD3支持更多新器件

大神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软件啊!ICD3支持更多新器件

重装了,结果还是一样啊.....使用ICD3的时候,显示没有检测到硬件,从ICD2转到ICD3,有什么需要重新设置的么??

楼主:
谁能帮帮我吗.......

楼主:
另外我的调试工具是ICD2.......

网友B:
我用32位win7,kit3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32位win7,kit3没问题

我的是ICD2,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win7 32位旗舰版,ICD2 kit3都正常使用。

网友:
win7 64位旗舰版  kit3正常

网友C:
兼容模式运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兼容模式运行下

怎么设置呢....大神...

网友D:
P 代表程序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 代表程序存储器!

能够具体解释一下,不太懂.....

网友:
还以为是matlab软件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够具体解释一下,不太懂.....

就是你所定义的变量放到的是程序存储器了CODE/ROM空间了是不可以更改的值!类似常量. 定义变量是前面你加了const

楼主:
问题以及解决了...就是把系统换成win7 32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所定义的变量放到的是程序存储器了CODE/ROM空间了是不可以更改的值!类似常量. 定义变量是前面你加 ...

关键我定义的这个变量是函数的参数,不可能是常量啊....例如:void DisplayScreen(uchar CooSN,uchar Data,uchar Address);这里的CooSN不应该是常量吧,可是往往在用Watch查看这个变量时,就会有P字,一般都是函数接口的第一个参数,难道是Bank的原因么,一般什么操作会把变量放在程序存储器,还有能帮我介绍一下pic里面的bank分页么,什么情况要用到bank分页....

网友E:
我的WIN7用的都好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WIN7用的都好好的啊

使用过ht1621么......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程序么....遇到了点问题

网友:
没在Win7用过,在XP上用过一段时间,说实话这个IDE实在是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我定义的这个变量是函数的参数,不可能是常量啊....例如:void DisplayScreen(uchar CooSN,uchar Dat ...

这个是临时变量应该在locals窗口中查看,而且是在调试到这里才会有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我定义的这个变量是函数的参数,不可能是常量啊....例如:void DisplayScreen(uchar CooSN,uchar Dat ...

bank你应该看看手册上的存储器构成!官方写的应该是最详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nk你应该看看手册上的存储器构成!官方写的应该是最详细的了.

数据手册是指芯片资料,还是pic18什么数据手册,可以告诉个名称么(^_^)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nk你应该看看手册上的存储器构成!官方写的应该是最详细的了.

还有(^_^)可以告诉我,在mplab里面,如何看他的编译之后的文件,就是看编译成汇编的那个文件,不知道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