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互补对三极管

楼主(2013-09-08):
有木有大功率互补对三极管啊,最好是耐压在500V左右的,现在上网查到有2SC4054等NPN管,但是找不到合适的互补三极管,要哭的节奏了!!!

网友A:
我有,明天找出来

网友:
要这么高电压等级的对管,确实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明天找出来

期待中,万分感谢

网友:
很少这么高耐压的大功率PNP,中小功率的PNP倒是有些(例如2SA1413),可以考虑用PNP + NPN复合管。

网友B:
MJE15034 NPN, MJE15035 PNP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中,万分感谢

这么高的耐压还真没有
刚找出来2种分别是:
2SA1216+2SC2922 1对
2SC3201+2SA1302 2对
这3对我都丢着

网友:
搭车同求,耐压300V左右,电流5A以上的对管或复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JE15034 NPN, MJE15035 PNP

谢谢大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