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几年买的0802A液晶屏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3-09-08):
前几年买了一个0802A的眼睛显示屏
这几天找出来玩玩
没想到居然显示不正常了
怎么搞都不行
只好向大家求助
这个0802A的资料如下

楼主:
试验代码如下:

mm:nop
mov r7,#0ffh
d1: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d1
MOV a,#01h               ;清屏
ACALL wwcom
MOV a,#38h               ;8位2行5x7点阵
ACALL wwcom
MOV a,#06h               ;显示器开、光标关、闪烁关
ACALL wwcom
MOV a,#0ch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ACALL wwcom
MOV a,#80H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第1行第1个位置)
ACALL wwcom
MOV a,01000001B          ;字母A的代码
SETB RS
CLR RW
setb E
nop
ACALL dbff
SETB E
nop
CLR E
mov p1,#0ffh
AJMP $

wwcom:push acc
CLR RS                    ;写入控制命令的子程序
CLR RW
setb e
nop
mov p1,a
CLR e
pop acc
RET

dbff:nop                  ;判断液晶显示器是否忙的子程序
push acc
CLR RS
SETB RW
setb e
nop
MOV a,p1
CLR E
JB acc.7,dbff             ;如果P1.7为高电平表示忙就循环等待RET
pop acc
ret

网友A:
可能是坏了,概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坏了,概率比较大

我也怀疑是硬件的问题
先不搞了
休息几天再说~~~~~~~~~~~~~~~~~~~~~~~~~~~~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请继续发言~~~~~~~~~~~
多谢

楼主(2014-07-19):
今天按资料的介绍
对读写时间做了调整
居然成功啦
哈哈
感谢大家前面对我的帮助

网友:
楼主真有恒心,隔了一年又重新搞出来了,佩服,我调不出来的就丢哪里了

楼主:
没搞好的时候觉得很难
当你搞好后回头一看
太简单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