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开发一个开源的计步器如何?使用nRF51822 AK为原型。

楼主(2013-09-08):
起因在此: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0645-1-1.html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nRF51822 AK已经销售100多个了,并且完成了如下配套教程:
50多页的上手指南: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2&uk=4228226257

nRF51822 开发实务手册(Wearable Devices Primer)
目录: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1&uk=4228226257
前言&第一章: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1&uk=4228226257
第二章 跑马灯: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0&uk=4228226257
第三章 Hello, world: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0&uk=4228226257
( 更新中…)
更新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9169-1-1.html

经过几十名网友的反馈,这颗MCU非常惊艳!很有研究的价值!

现在,是时候开始我们的开源项目了!就从现在最火的计步器开始吧。

整个项目周期包括:
1.项目准备期:10天。用于完善开发板基础资料,比如timer,RTC,MPU6050等。完成后正好赶上中秋放假,闲来无事。
2.项目开始:预计四周。
第一周,基本规格(标准响应定义,比如双击含义,比如电池供电,LED闪烁定义)
第二周,基本功能,通过UART采集开发板相关数据,并发送到PC上。
第三周,尝试手机端app通过BLE与开发板通讯。
第四周,整合与修改。
3.项目总结,两周时间总结相关文档,形成开源资料。

欢迎大家参与,一起DIY一个穿戴设备!也许10月底你就能揣上你的设备去散步或者跑步了!

有各种意见和建议,请在这里跟帖或者发帖。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
报名参加,

网友A:
支持那些安卓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那些安卓手机?

最好是安卓4.3的系统。

网友B:
持续关注,另外,请教下楼主开发环境如何搭建,比如芯片的开发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持续关注,另外,请教下楼主开发环境如何搭建,比如芯片的开发包

销售主页上有一个50多页的《上手指南》,应该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有建议的话,也可以直接发帖。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066213304

网友:
不错    非常支持,现在论坛上正在开展的给力开源项目不多了

网友:
最近的空闲时间都在学习这块板,报名参加

网友C:
这些资料什么的更新能通过email通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资料什么的更新能通过email通知吗

你说的的确是个有用的方式!有比较容易的实现机制吗?如果网盘能添加分享邮箱和更新提醒就好了

网友D:
手机自己的感应器能灵敏到可以计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自己的感应器能灵敏到可以计步么?

哥们,你误会了,使用专门的穿戴设备开发板nRF51822-AK。

产品主要特性及功能:
兼容官方nRF51822-EK PCA10001.
兼容2.4 GHz nRF24L 系列芯片
支持Bluetooth low energy(低功耗蓝牙4.0)
用于电流检测的Current Shunt Monitor (CSM)
PCB印制天线
板载加速度计、陀螺仪、微型震动马达
五个独立可编程LED
两个用户按键
标准的4pin SWD调试接口
支持iOS应用,提供源码

芯片说明在这:

板子购买链接在签名档。

网友:
哦,耐克的鞋子里面有类似的东东吧。

网友:
正在玩这块开发板呢,报名!

网友E:
最近玩不了,一杯茶洒进电脑后就没电脑用了,新电脑还没到手。这几天真清闲

网友:
这个项目的讨论群 3154637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玩不了,一杯茶洒进电脑后就没电脑用了,新电脑还没到手。这几天真清闲 ...

不是thinkpad吧?呵呵

网友F:
楼主的板子布线很有问题,信号弱弱的。能否出新改板后更换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板子布线很有问题,信号弱弱的。能否出新改板后更换一块?

你是说大的AK还是USB dongle?大的AK信号和fitbit的flex运动手环信号强度一样的,我有实测过。小的USB dongle的确信号不太好,但是毕竟是个人局域网嘛,专长不是用来远距离传输的。当做学习版足够了。

技术改进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三星S4就有一个运动软件,统计走路跑步很准确。

阿莫,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况:我们去跑步或者锻炼可能穿的是专业运动服装,装一个5寸的手机在运动短裤的后兜里,不怕跑着跑着短裤下滑走光吗?

网友:
那个遥控器的东西更牛,要是搞出来肯定有更多可以玩的应用

楼主:
# 计步器 pedometer
## 目的
实现一个开源的计步器,尽量采用已有的硬件和软件,最大限度的提高建议性。让这个项目不再成为少数高手的玩具。

研究原理是目的,商业目的和外观、材料等问题不在该项目讨论范围内。

现阶段将原型搭建完毕即可,后续需要全世界感兴趣的朋友来不断完善。

## 准备工作

### 了解硬件
了解主芯片nRF51822(集成蓝牙4.0的Cortex-M0):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4228226257

了解运动检测芯片MPU6050(带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4228226257

了解硬件平台nRF51822-AK(官方EK或者Pro均可,但是需要外接MPU6050模块)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0&uk=4228226257

### 安装编译软件
KEIL 4.7.2: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0&uk=4228226257

安装TortoisGit:
https://code.google.com/p/tortoisegit/
*Git是版本管理软件,我们的开源项目将会放到github(还有其他git托管服务器)上,方便全世界的朋友一起完善。*

学习计步器原理: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 ... 4-06/pedometer.html

## 实现原型

### 硬件部分
使用nRF51822-AK(官方EK或者Pro均可,但是需要外接MPU6050模块)为硬件平台

### 手机APP
使用NORDIC官方提供的nRF HRM(心率计)app为基础。注意这个软件可能单独提供,也可能包含在nRF Utility中。

现阶段,官方提供如下app和支持如下设备:

github上的项目主页:
https://github.com/overheat/Wearable-Pedometer

楼主:
基础代码已经上传:
https://github.com/overheat/Wearable-Pedometer

网友H:
想参与,
做过NRF24LE1、CC2530等无线产品硬件开发和部分软件编写,
不知道能不能出一份力,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参与,
做过NRF24LE1、CC2530等无线产品硬件开发和部分软件编写,
不知道能不能出一份力,嘿嘿 ...

好啊!现在正缺少软件的朋友。

基本思路有了,但是软件要做的工作也很多,需要修改官方的HRM心率计程序。你能做软件这部分么?

网友:
也很想参加,但是懂得东西太少了,我很看好这个项目,加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啊!现在正缺少软件的朋友。

基本思路有了,但是软件要做的工作也很多,需要修改官方的HRM心率计程序 ...

多谢楼主给予机会,
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可否给一个更为直接的联系方式以方便我们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楼主给予机会,
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可否给一个更为直接的联系方式以方便我们交流? ...

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overheat1984在gmail点com

网友I:
识别算法有点难搞,我用了加速度数据,采样频率是20HZ,加了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短期平均值门限,然后加上时间间隔限制(最快5步/秒,最慢0.3步/秒),下降沿触发,怎么调都和FITBIT的误差15%,不是它多就是我多(3000步范围),fibit和我的小模块(云佳科技的那个小板+MPU6050模块+OLED)是放在一起:一起放裤袋,或者一起绑在手臂上。
因为我加了个显示,普通行走看起来比较准确(不是太轻微的挪步,正常走路),误差在10%以下,因为FITBIT FLEX是阶段性统计(15分钟一个阶段),而我的S4装了他软件,居然没法登陆就不能看到任何信息,只能靠电脑同步来看,一两步以内看,他明显比我多计数30%-50%。
S4那个S健康,计步误差发更多,是FITBIT和我做的2-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识别算法有点难搞,我用了加速度数据,采样频率是20HZ,加了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

感觉你的好像比fitbit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的好像比fitbit准啊?

就是有些其他动作导致的干扰不容易去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识别算法有点难搞,我用了加速度数据,采样频率是20HZ,加了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

应该是一百步左右幅度,FIBIT FLEX比我多30%-5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一百步左右幅度,FIBIT FLEX比我多30%-50%

你的意思是fitbit不如你的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fitbit不如你的准?

前面的测试过于主观,收回我说过的话。

今天重新做了普通行走百步测试,三个设备:
1 S4上的S健康APP(保持手持稳定,手机接近垂直地面,计数还是比较准确)
2 我的设备(固定在左手腕)
3 fitbit flex(带在左手腕)

保证行走中没有太多手部动作,只有左手正常摆动,基本上,误差都在5%以内。

我的设备因为算法原因,手部动作容易引入干扰,原因是没有加入模式识别,即,检测到连续几个计步后才正式开始计数(把之前连续走的几步也算进来),S健康是明显有这个功能(走几步后,计数从零跳到几步)。
S健康和FIBIT计数相差比较小,良好条件下误差在2%以内,我的设备因为没能滤掉起步前和停步后的手部动作干扰,所以误差比较大,在5%左右。

下一步是慢跑测试。要累死了。

这次测试,感觉主要难点在:1 触发参数设置 2 滤波参数设置 3 模式识别算法(这部分还没有想好怎么加入) 4 如果能够识别出垂直于地面的波动量,应该会比较理想,但是由于重力传感器只是得到瞬时变化量(动了才有,不动就是0),没有磁力传感器配合,不容易获得准确的垂直地面轴的变化量。

楼主:
看来算法一直是这种运动姿态的难点啊,但是看到你在这方面已经走了很远了,加油!

对了,有时间关注一下开源项目,条件允许的部分尽量开源。让全世界来帮你优化。

网友J(2013-10-24):
引用 网友I:
前面的测试过于主观,收回我说过的话。

今天重新做了普通行走百步测试,三个设备:

记步这一块,你的功耗做得如何?我们在这一块是难点,20HZ的采样和运算,功耗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记步这一块,你的功耗做得如何?我们在这一块是难点,20HZ的采样和运算,功耗下不来。 ...

功耗肯定不低,因为目前用MPU6050,仅加速度,也得几百微安了。不过配合LP模式,有运动时再自动转到正常采样,应该可以把平均功耗降下来,这一步我还没有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想参与,
做过NRF24LE1、CC2530等无线产品硬件开发和部分软件编写,
不知道能不能出一份力,嘿嘿 ...

有没有兴趣讨论一下CC2541的相关技术。QQ:2549103421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兴趣讨论一下CC2541的相关技术。QQ:2549103421

没用过2541.买了套网蜂的套件,暂时扔一边吃灰,计划是用2540做个集中器的,不过还没轮到做这个。

网友K:
wingerchen ,你的最新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I:
其实MPU6050的DMP就带了计步器功能,而且是7步缓冲。不过这个的工作电流有点大,3.9MA,可以配合MOTION DETECT功能,平时处于低功耗状态,检测到运动了再切换到正常计步模式。
准备移植一把这个DMP库试试看工作电流情况,如果能够让平时工作到LP模式,电流在100微安以下,就可以用用的,至少标称待机时间可以长很多。
文档里是这么说的:
e) DMP_PEDOMETER: This is a step-counting feature that is always ON and running on
the DMP while the MPU is powered. The Motion Driver library can reset pedometer step
count value, query for the walk time, and return step count. There is a latency of 7 steps
before updating the step count number and walk time to improve accuracy and minimize
false-detection. This feature is always enabled as long as the DMP is enabled.

反复试用了各种计步器,基本上关键点就在那个7步延迟计数这里,一定时间内不满7步的就丢掉,可以忽略不少非走路振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K:
wingerchen ,你的最新测试结果如何?

丢下忙其他事有一段时间了,近期会捡起来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丢下忙其他事有一段时间了,近期会捡起来继续。

wingerchen, 怎么联系你,我发不了站内短信

网友:
不错,我也想捣鼓一个自己用,,

网友(2014-03-20):
标记一个,正好需要

网友L:
问一下这个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一下这个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I don't have Chinese input method now, so just English.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is project now, we don't have plan when finished it.
If you are interesting about it, pls let me know. And we will help you to finish it.

网友L:
引用 楼主:
I don't have Chinese input method now, so just English.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is project now,  ...

我还真有想法搞一下,刚买了板子回来,正打算开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还真有想法搞一下,刚买了板子回来,正打算开始搞

输入法好了!

我们现在是使用HRS,心率计的框架。目前的做法是用按键来代替三轴加速度计,想想一下鞋里有个按钮,踩一下就走一步。当然,如果只装在一个鞋子里面,踩一下应该是走两步,或者跑两步。

你要做的,就是把三周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上来,设定一个阈值,当三个轴的合大于这个值的时候就认为有一步。

当然,这个肯定时候不准的,不过这个时候基础。后面就是算法优化。

网友(2014-04-22):
楼主用nrf1822驱动过mpu6050的DMP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其实MPU6050的DMP就带了计步器功能,而且是7步缓冲。不过这个的工作电流有点大,3.9MA,可以配合MOTION DET ...

请问前辈用nrf1822驱动mpu6060的DMP成功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请问前辈用nrf1822驱动mpu6060的DMP成功了吗?

别浪费时间用DMP了,那个东东实在电流太大,主要是用来做6轴融合出4元数的。计步的貌似要另外一个ROM,没特意去找。6050即便只开加速度,工作电流也在500微安左右,低功耗模式不是很灵光(活动中断不确定是不是阀值没设置好还是其他地方没有搞好,要很大的加速度变化才有可能出现),还不如选个低功耗的加速度(还便宜几倍),直接读数据自己搞算法来识别,整体工作电流能控制在200-300微安(估计,我不做计步,只累计活动量而已)。
要做算法,其实也不是特别难,没有经验的,就先把三轴变化量合并成一个值,然后通过上位机(电脑、手机)打印出波形变化来,自己拿着走几步,就知道了所谓的取波峰,连续多个波峰排队确认开始计步等等是怎么回事,剩下的就是设计识别算法,细调参数,反复测试,找到比较合理的参数组合。
我用的合成算法类似这个:
                        ax=(mpudata[0]<<8)+mpudata[1];
                        ay=(mpudata[2]<<8)+mpudata[3];
                        az=(mpudata[4]<<8)+mpudata[5];
                        ar=ax*ax+ay*ay+az*az;
                        ar2=sqrt(ar);
就是各轴平方相加开根号。51822算这个没啥压力。

移植DMP,主要是那个IIC的读写,6310哪里的驱动例子可以直接啃懂,改改DMP哪里的那个IIC读写调用,就基本差不多了,主要还是靠调试。
别问我要代码,太乱了,而且我也没有完整测试过,懒得整理。还是要自己花时间经手移植调试通过,才是自己的,才不会云里雾里。实话说,DMP对计步没啥用处。

网友N:
成品都是用便宜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另外这个开源就别指望了
之前做穿戴设备搜索过一阵子,主流厂家虽然都有pedometer算法,但是能商用的都是仅提供lib的(如博世,TI,台系)……所以能做好的估计也不会舍得放出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别浪费时间用DMP了,那个东东实在电流太大,主要是用来做6轴融合出4元数的。计步的貌似要另外一个ROM,没 ...

        谢谢前辈的解答

        我在做一个空中鼠标,打算用DMP得到的数据算出比较复杂的手势,这个就比较纠结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尝试用madgwick_algorithm,但是这个算法貌似也是一堆数学运算,我担心对整体的功耗有影响。

        mpu6050功耗确实比较大,前面做了一个样机,80mah的电池,不到20分钟就用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谢谢前辈的解答

        我在做一个空中鼠标,打算用DMP得到的数据算出比较复杂的手势,这 ...

样机肯定有问题,80mah,20分钟搞定,电流都240ma了。。。。。。带了屏吧?6050跑DMP的工作电流也才3ma。
空间鼠标算手势估计都得在PC上算吧?如果没用到3D坐标(这个计算量可不是一般般大),只是类似触摸屏或者鼠标轨迹那种手势识别,你空间鼠只要把XYZ三轴加速度变化换算出坐标变化,把轨迹发给PC,PC来识别,那还是相对简单的,如果要靠空间鼠自己识别,太有挑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样机肯定有问题,80mah,20分钟搞定,电流都240ma了。。。。。。带了屏吧?6050跑DMP的工作电流也才3ma。 ...

        嗯,当时样机没做任何优化,优化后估计好一些。想法是通过nrf51822计算三维空间里的人体手势,确实有点难搞·····再折腾几天,后面实在不行就做二维平面的识别,但是这样的话,做出来就不怎么好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成品都是用便宜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另外这个开源就别指望了
之前做穿戴设备搜索过一阵子,主流厂 ...

最近关注这个应用,可不可以推荐几款经典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芯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最近关注这个应用,可不可以推荐几款经典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芯片,谢谢。 ...

BMA250及其兼容的很多芯片如台系的MC3430
批量价好像就1块多

网友(2014-06-04):
关注,不知进度如何了,正在学习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项目怎么样了?楼主汇报一下进度。
我去github看了,感觉什么都没做。甚至连最基本的读mpu6050的功能都没实现。

网友P(2014-07-07):
好像项目就放在这里了。没有继续往下做,这都一年了。

网友Q(2014-08-11):
引用 网友I:
其实MPU6050的DMP就带了计步器功能,而且是7步缓冲。不过这个的工作电流有点大,3.9MA,可以配合MOTION DET ...

请问这个英文是在哪里找得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请问这个英文是在哪里找得到的?

别找了,那个DMP的例子代码里没这东东。
说实话,计步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做个波峰周期计数器,间隔时间太长的扔掉,太短的忽略,连续出现7个波峰开始计数(算上那7个)。
好好调整幅度阀值、时间阀值,多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像项目就放在这里了。没有继续往下做,这都一年了。

选6050就是错,没必要继续错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别找了,那个DMP的例子代码里没这东东。
说实话,计步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做个波峰周期计数器,间隔时间太 ...

时间阈值这块大侠可以介绍下吗?我有用ucos系统,所以计时应该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