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数字示波器如何校准

楼主(2013-09-08):
买了一台二手示波器,其他都好就是测试电压时候有偏差

型号:dso3062a

测试示波器自输出标准方波3V ,实测电压为3.2V
用三用表测了标准方波电压3V没问题

请知道如何校准的大侠知道一下 如何设置 就像模拟示波器的比例系数一样

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有自动校准的选项

楼主:
谢谢 自动校准我用了 好像还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