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3-09-09):
如何控制好电机

网友:
这  你是来踢馆的还是来探讨的啊。。。。

楼主:
探讨啊,什么叫踢馆

网友:
没明白你要探讨什么

楼主:
噢,这个也是,我是想如何降低电机运行噪音,和控制好步进电机加减速

网友:
买个好点的驱动器。简单用就是发脉冲了。

网友A:
控制好脉冲的频率,做好加减速的频率拟合可以了。,

网友:
你对电机好,电机就对你好。

网友B:
你整电机,电机也整你。按规范弄。电流、曲线、力矩

楼主:
估计你是一个高手,如何看电流、曲线、力矩

网友:
按照说明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看他的头像就头痛

楼主:
这只是一个表情

网友(2013-10-12):
看到标题我以为是一个步进电机犯了头痛病

网友:
控制和驱动完全不是一回事哦~
话说原来调电机驱动,时间久了也会觉着头不舒服,现在调完了,也没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控制好脉冲的频率,做好加减速的频率拟合可以了。,

什么叫的频率拟合?

我现在也用到步进电机,加速到两万多hz频率再上去就堵转  没辙了     能否提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整电机,电机也整你。按规范弄。电流、曲线、力矩

高手能否详细介绍一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的频率拟合?

我现在也用到步进电机,加速到两万多hz频率再上去就堵转  没辙了     能否提点一二 ...

两万HZ,还要看你的细分,驱动电流,电机参数,驱动电压,以及步进电机驱动的方式(快速续流,慢速续流)

网友:
好好抚摸一下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万HZ,还要看你的细分,驱动电流,电机参数,驱动电压,以及步进电机驱动的方式(快速续流,慢速续流) ...

比如说每秒钟可以加速1000hz,那么我每隔100ms加速100hz是不是就一定比每隔50ms加速50hz效果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每秒钟可以加速1000hz,那么我每隔100ms加速100hz是不是就一定比每隔50ms加速50hz效果差?

编辑一下,刚才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每次加速的频率越小越好啊~就像S型曲线会比梯形好一些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每秒钟可以加速1000hz,那么我每隔100ms加速100hz是不是就一定比每隔50ms加速50hz效果差?

我以前做过测试,每次加速跳变的频率很大的话,很难跑到我要的速度,而且加速的瞬间电机能感觉到一点点不顺畅。
但如果我把每次跳变的频率改很小的话,效果就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编辑一下,刚才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每次加速的频率越小越好啊~就像S型曲线会比梯形好一些一样 ...

那每秒钟能够增加的频率值是由电机的力矩决定的?
是不是电机的电压和电流越大    力矩就越大 就越不容易堵转

怎样让电机加速的时候尽量不堵转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要求加速到三万hz  但是加速到两万五就会出现堵转    将步进值再细分  也没多大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每秒钟能够增加的频率值是由电机的力矩决定的?
是不是电机的电压和电流越大    力矩就越大 就越不容易 ...

每秒钟能够增加的频率值跟力矩的关系,我没有测试过,但我以为关系不大。
另外,跟电流的关系,取决于你的驱动器的内部的算法。
不过改变电压的话,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你可以想一下公式du=L*di/dt,电压越大的话,单位时间内,电流的变化量越大。
其实高速运动的时候,假如说电流上升的时间只有100us,那这100us内,因为电感的作用,电机的电流都很有可能升不到你想要的理论值,或许只有一半或者更低。
但你如果提高驱动电压的话,这100us的时间内,电流就可以达到更高的值。更利于高速下的运行效果,
上边那个公式还有个参数是L,也就是电机的线圈电感,线圈的电感值越低,对高速的效果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这个也是,我是想如何降低电机运行噪音,和控制好步进电机加减速

转速低振动比较大,可以试试细分调高,或者电流降低点

网友:
脑壳都抠烂了啊

网友:
买个控制算法好一点的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每秒钟能够增加的频率值跟力矩的关系,我没有测试过,但我以为关系不大。
另外,跟电流的关系,取决于你 ...

  也就是驱动器的电压越大,步进电机的加速性能越好,就越不容易堵转

频率递加越细分  加速越稳定

另外:
驱动器的最大驱动电流是设置的越大越好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噢,这个也是,我是想如何降低电机运行噪音,和控制好步进电机加减速

步进电机在使用时要注意两点:
启动时 延时长些每拍切换时间长些
启动之后,可以适当延时变短,提高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驱动器的电压越大,步进电机的加速性能越好,就越不容易堵转

频率递加越细分  加速越稳定

不是啊,电流太大的话,发热很严重的。我们现在在用的产品,4A的电机,也就用到2.5A左右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流太大,空载低速时的震动会比较大。
具体电流用多大,还要看你的机器的使用场合,对震动噪音的容纳程度,要慢慢调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在使用时要注意两点:
启动时 延时长些每拍切换时间长些
启动之后,可以适当延时变短,提高速度 ...

你的意思是,启动的时候加速稍微慢点

当速度起来后  可以适当 提高加速的步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启动的时候加速稍微慢点

当速度起来后  可以适当 提高加速的步伐? ...

是这样的 你比我语文好